100脚NADV问题

楼主(2010-10-23):
100脚STM32用FSMC的时候可以不用复用模式吗?如果复用模式下可以把PB7(NADV)当作普通的I/O口用吗?

网友A:
100脚STM32用FSMC的时候可以不用复用模式,但意义不大。

复用模式下可以把PB7(NADV)当作普通的I/O口用,但没有意义。

楼主:
多谢!明白啦!呵呵,我用高位作为地址就够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