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C2051的封装?

楼主(2010-10-23):
最近刚刚学习Protel99,在制作LTC2051这个贴片元件的封装时,遇到了点问题,请教大家了:
图a是datasheet上的该元件的尺寸图,图b是我画的(还未完成),现在有个问题是,它的边框怎么画,就是在TopOverlay那层的。我看网上说,丝印层的线最好设为1-10mil,大家觉得设为多大合适?太小了能看得见吗?太大了又把焊盘给挡住了。
谢谢了……

楼主:
我画的该元件的边框设为1mil,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唉,都2010了还在学99
SOP8元件库里有,还要自己画么

网友B:
呵呵,新人要支持啊!!

网友B:
画封装还是给自己留点余量,比较好,特别是设计阶段,万一买不到你要的芯片,可以使用同型号不同封装的替代品,而且还能飞线。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一般用什么软件画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已经买回来了,目前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我上面所说的是否有问题.
能帮忙给看看吗?

网友C:
去找台打印机把封装直接1:1打出来对一下就得了

网友D:
线太粗,正常比例能看到即可。比如你的视力肯定能看清楚引脚焊盘吧?那丝印画一般宽度也总能看清楚吧???

而且框框应该画在焊盘内侧,而不是外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试一试……

网友B:
呵呵,确实打印一个1:1的就行,呵呵。丝印层的线,10mil的吧,把芯片焊上后,还能看见丝印的边框比较好。不过这种封装很难焊的,芯片的8个腿在芯片的下方,如果不是专门的设备,非常难,我们原来有个 Flash 就是这个封装,条件简陋真难焊,板子上啥也没有,先点上焊锡,拿风枪吧这个芯片焊好,再焊其他芯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