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啥好的改进建议?

楼主(2010-10-23):
充磁退磁器的电路,各位牛人请指教,CP1,CP2接线圈

网友A:
你要表达什么?

楼主:
以前设计的电路,继电器和可控硅容易损坏,想翻出来改进改进

网友B:
老天爷,真彆脚

楼主:
哈哈,这是三年前的电路,我来这以前的,我给挖出来修改修改,说白了就是个可换极性的电源而已

网友B:
问题:
1,继电器触点无吸收,烧触点的能力不小;
2,R3上未串电容?
3,CP1,CP2分接两个线圈?共220VN回路?线圈直流电阻多大?半波整流电流约(0.45*U~)/R, 如果线圈电阻很小,那么不烧可控硅还比较困难。另外充磁线圈是空芯线圈,杂散参数比较大

楼主:
cp1和cp2接一个线圈

网友B:
电流从L进来,没有N出口,怎么工作呢?

网友C:
该电路最多在可控硅上加个吸收电路,根本的解决是程序上控制,先继电器吸合,可控硅再施加触发信号,不调压则选择在零点的时候触发,调压的话就要选择功率余量和耐压(感性负载要产生高压)和添加压敏保护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