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求助

楼主(2010-10-23):
当我按下键盘上的字母A,键盘本身对该键的编码就是十进制65吗?还是其它值,而被USB驱动转换为65?那么键盘本身对字母A键的编码是多少呢?

网友A:
找个USB键盘用BUS HOUND这个软件测试下就能知道是个什么数据了.

网友B:
如果在USB键盘上按下A,它会在USB线上发送数值0x04和shift键的标志,PC端的驱动把它转化为合适的代码:如果是ASCII英文界面,就是0x41,如果是中文界面,就可能是一个国标码或Unicode;看你用的是什么语言了。

网友C:
找找USB键盘代码

网友D:
这些是用usb报告描述符发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