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23):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75335157/QQ/WinTemp/RichOle/)L[LQEO8$3RMOSVW2GLRI7A.jpg

楼主:
如图:放大倍数怎么算
其中一个RC补偿  由于是开环 Vo=A*[V(+)-V(-)]
加电阻的负反馈   闭环   为什么两端都要加VREF 参考电压 怎么算

楼主:
请高手讲解 图是一个三段式铅酸电池的管理电路 输入时采集一个分流器上流过的电流

楼主:
既然是差值进行放大 两边接地和接参考电压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接了参考电压 放大倍数又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