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关示波器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0-10-23):
没插探头前示波器的波形是一条直线(0V),但插上探头之后显示会有乱七八糟的杂波,把探头短接后又恢复为一条直线,用信号发生器输入正弦波,方波等只能大概显示那形状,但波形的线上还是附有很大的杂波,请问这是探头问题还是示波器问题呢

楼主:
难道没一个人回答

网友A:
一般都是探头的问题  你是用的什么探头  什么示波器?

网友B:
第一,探头要校准的。
第二,示波器的地接好了吗。
第三,探头本来就是一天线会耦合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