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3芯片的所有地和电源管脚是连通的吗?

楼主(2010-10-23):
我用的cyclone3系列EP3C5芯片,测量所有的地引脚不通,不知道正常否?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直接测芯片,地引脚不通正常

楼主:
电源有3.3,2.5,1.2三种,直接测芯片3.3和地不通,测空板3.3和地也不通,只要焊接上测量就有一处相邻的3.3和地短路,但用放大镜观察,看不到这两个脚短路。这样反复焊接-拆下,3次,还是这个想象,要疯了。

网友A:
1、芯片是不是正常的?必须正品
2、焊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