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11开发板带核心板的稳定吗?

楼主(2010-10-23):
学校实验室打算买一些ARM11的开发板,感觉OK6410不错,就是不知道核心板稳定性好不好,核心板结构有何利弊?麻烦工程师们指点,谢谢!
我们看中的是飞凌的叫S3C6410 OK6410的这个开发板,有用过的朋友给点儿建议吧。

网友A:
所谓开发板,拿来学习,做开发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偶尔出点问题也是正常的.

网友B:
从稳定性上,核心板结构的和整版结构的一样,只是核心板结构的便于插拔。学习和开发起来比较方便

。具体来看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价格一样的话,建议买有核心板的。
我用的是飞凌TE6410,感觉都差不多,值得一提的是飞凌的技术支持还可以。

网友C:
稳定性一样,带核心板的使用灵活。

网友A:
稳定性一样?在震动比较剧烈,或者有腐蚀性的工作环境中,还是整体设计好啊.
看来楼上上的没有什么现场经验.

网友C:
嗯,只了解一点点。当时看很多高端的板子也是有核心板的,据说稳定性一样。

网友D:
整板过EMI好点

网友E:
理论上说有核心板后多出了些接插件会增加接触不良的几率,但是实验室用没关心,有核心板使用起来反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