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的过程没有一个服众的解释

楼主(2010-10-23):
,对电容充电的过程有几点疑惑,翻看坛子里以前类似的帖子都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服众的解释,希望有高手破一破其中的禅机

     1 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以电源负端为参考0电位,可以理解为A电的电位是5V,B点的电位也是5V?)
     2 鉴于以上观点  A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那就不存在电流  没有电子的流动  只有电源负端才有电流  于是电流流一圈的说法不成立
     3 A点的电位在充电的过程中是一直不变,还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知道B点的电位在这一过程是由高变低的)
     4 如果没有电阻,最终A点和电源正端等电位,B点和电源负端等电位
     5 没有电阻,接通的瞬间,高电位能把低电位拉高,而低电位不能把高电位拉低?
     希望高手能解此惑

网友A:
to LZ:

具体不一一答你的问题,只想说明:

1)任何电源,导线都有电阻。
2)任何导线都有电感。
4)电容内(含导线或器件间)虽然没有传导电流,但存在位移电流(这是Maxwell的一大贡献)。

通常我们都非常习惯于用KVL,KCL分析电路,认为其可以无条件地应用于任何状态(如LZ所谓的R=0)。却不知KVL,KCL是从场方程那里经过若干近似后才得以存在。下面给出相关的近似条件:

1)回路中的磁通量变化率近似为零(电感线圈内不算)。
2)导线电阻为零(或等效为一个电阻)。
3)导线为等势体,即忽略导线上电势的波动性(一般认为波长比导线长一个数量级以上)。
4)导线,器件等之间或对地的位移电流近似为零(即近似地认为无分布电容)。

如此,才能使用KVL和KCL分析电路。随着信号频率的提高,通常上述条件中首先不满足的就是“导线为等势体”。因此必须引入传输线来替代原先的导线。如此处理,一方便考虑了导线上电势的波动性,此外由于采用了传输线这样的一维结构,使问题的处理变得相对简单。

至此,LZ可以针对你的问题参照上面所列的条件,看看那些成立,那些则不再成立。由此便可找到答案。

楼主:
看的人多,回复的少,抢个沙发先,呼叫maychang,chunyang,HWM,Powerants,awey,xwj等高手点破

楼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

网友B:
开关闭合的t0时刻,确实没有电流,因为电路回路有一个面积,回路具有感性,但与楼主的2无关。
别的在大学书上都有了

楼主:
4# PowerAnts 电路回路有一个面积,回路具有感性 ?不是很理解

楼主:
希望老师们能针对我提的疑惑给出解释,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对还是不对,给出一个能有说服力的说法

楼主:
按照4楼蚂蚁老师的指示回去翻翻电路书先:)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来看看你的第一点“1 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以电源负端为参考0电位,可以理解为A电的电位是5V,B点的电位也是5V?)

这里我是这样理解:
1、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指的是电容上的分压是不能突变的,因为电容两端要积累一些电荷后才能产生电压,所以上电的瞬间,电容A点、B点的电压都是5V才对,电容两端的电压降是0V,很真确,是这个样子。
2、再想一想上电瞬间电容遇到的电压是个什么样子,在上电瞬间电容A点的电压从0突变到5V,电容遇到的是个阶跃的电压,可以认为这个电压的频率是正的无群大,根据电容的阻抗公式:Z=1/jwc 此时的w无群大,说Z为0 ,电容的阻抗为0,所以上面的分压为0,所以A点、B点的电压相同。
3、关于你的第一点,我是这样理解的,盼您的指教,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的出楼主,想要把学到的东西转化成自己能感知到的东西,是个在路上的人。

网友D:
场也是一种能量,两个极板间存在着电场。

网友E:
1、正确。
2、错误。A点与电源正端之间电阻为零。
3、电源若是理想电压源,充电过程中A点电位不变。
4、正确。不过,有电阻情况最终也是同样的结果。电阻仅影响充电时间。
5、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F:
1.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根本原因是电容两极板电荷量不能突变,电容两极板上有了电荷才会产生电场,有了电场才有电位差,电容两极板才有电压。
2.A点电位与电源正相等,但A与电源正之间的电阻也为0,所以楼主的逻辑不成立
3.若电源是理想的,A点电位不变
4.正确,不过有电阻也一样最后A与电源正电位相等,B与电源负电位相等
5.没有你说的拉高拉低一说,按你说的意思是相当于把一根导线直接连在电源正负极上,你说这时电源正和电源负的电位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G:
可以用示波器去测量

网友H:
1,是对的,想想复位电路是怎么实现的,电容不能突变就是瞬间当作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H:
2.错了,开关瞬间当作电容短路,但是电容是储能原件,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动态方程,电容极板两端有电压的变化,必然就有电流了。

网友H:
3.假如电源是理想的话,A点的电位会一直不变,假如不是理想的变化也很小,查一下电源的负载调整度。

网友H:
4 如果没有电阻,最终A点和电源正端等电位,B点和电源负端等电位
是的。

网友H:
5 没有电阻,接通的瞬间,高电位能把低电位拉高,而低电位不能把高电位拉低?
假如是理想电源的话,接通瞬间应该是A5V,B0V。但是我们的电源都不是理想电路,会有内阻,那么就相当与一个R,所以A,B的变化关系和加一个电阻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而已。接通瞬间A点是高电位,B也是高电位,稳态后A点还是高电位,而B点接近于0V。也就是你说的接通的瞬间,高电位能把低电位拉高,而低电位不能把高电位拉低?

网友I:
40711,对电容充电的过程有几点疑惑,翻看坛子里以前类似的帖子都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服众的解释,希望有高手破一破其中的禅机

     1 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以电源负端为参考0电位,可以理解 ...
引用 楼主:

关于第二点,谁说等电势就不能有电流,要看导线是不是理想导线,
从前面看,已经假定导线是理想导线了。

网友E:
从楼主问题看,存在一个矛盾:
在同一个问题中,时而使用理想模型,时而不使用理想模型。
理想模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仅仅是为了简化而使用的。显然理想模型使用时必须受到限制,不能随意使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某些情况下就不能用。
但在讨论某一具体问题时,使用了理想模型就必须使用到底。要改变(往往是更深入的讨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而不是原来的问题了。
即以本问题而言,使用理想导线模型,就要使用到底。楼主说的第二点就是不对的。

网友J:
唉,LZ根本就没搞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就直接倒因为果先下了个定论了,那你当然会想不通。

网友K:
看了你问题我也同感,,t=0时刻,闭合开关,我的理解是:电容电压以指数曲线5*(1-e-t/i){指数不知道怎么打出来,只能这样子写出来了e-t/i是指数形式}上升,其中i=RC为时间常数,电容流过的电流由最大值5/R处以指数曲线(5/R)*e-t/i衰减,一段时间后,电容电压升为输入电压5V,电容电流降为0,

网友E:
楼上,“一段时间后”应理解为有限时间,而不是无穷时间。这样说有点问题。

网友L:
一条导线两端没电压,能证明这条导线没电流吗?

网友M:
lz没学到家。宏观微观搞乱了。建议你还是认真写数学描述。最后再把导线电阻极限到0.

至于电流。不是一个电子跑一圈。而是好多电子一起跑。一个走了。就有电势差了。。。

楼主:
1 电场和磁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变化的磁场可以激发涡旋电流,变化的电场可以激发涡旋磁场,电场和磁场不是彼此孤立的,他们相互联系,相互激发组成一个统一的电磁场
2 均匀电场的场强公式E=U/d
3 磁场可以由传导电流激发,也可以由变化电场的位移电流所激发
4 位移电流只是表示电场的变化率,与传导电流不同,他不产生热效应,化学效应等
5 位移电流的本质是变化着的电场,而传导电流则是自由电荷的定向移动
6 位移电流也即变化着的电场,可以存在于真空,导体,电介质中,而传导电流只能存在于导体中
位移电流可以描述成:电容充电时极板上变化的电场被视为等效电流,记作Id,以上摘自大学教材,看来基础理论不是想当然,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讨论,问一下斑竹我的贴子要结的话,如何才能找到,我发现我以前结的帖子都不容易找到,还得一个个去翻

楼主:
9# redworlf 阶跃电压频率无穷大,时间无穷小,电容的瞬间阻抗为0 ,这个想法有新意:handshake

网友N:
这让我想到了前几天看到的一个帖子:

一个匀速运动的物体在一个特定时间点T,这个物体是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所以他是静止的。

那他怎么匀速运动呢?呵呵

网友O:
都超导了
一条导线两端没电压,能证明这条导线没电流吗?
引用 网友L:

网友O: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并非不突变,无非电容器储存的能量瞬间释放,而这往往意味着一种严重的后果。

网友E:
34楼问题就是“飞矢不动”。两千多年前的问题了。

网友P:
批量结贴的方法:展开左侧导航栏“我的社区”,点击“我的未结主题”,然后选帖分别操作即可。

网友Q:
上电瞬间 电容 电压 是可以突变的

当一个 充了 电的电容 和一个没有充电的电容 并联的 时候 时候  电容上的 电压 是可以突变的 呵呵

网友R:
楼主:
对你没有多话说  你翻翻<电路分析基础>吧
这是基础。其中一阶电路响应 就讲这个.
你的问题 不是一句话能解释的。

(过渡过程、换路定律和初始值、阶跃函数、阶跃响应;
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

楼主:
38# chunyang chunyang前辈,
问题是,我发现以前接的帖子不容易找,还得到各个模块一个个翻

楼主:
其实发此贴目的是想哪位前辈能给出一个更通俗的解释,结果很多人都是拿结论推起因,现在知道里面涉及的电磁方面的知识,不是那么容易通俗解释出来的

网友S:
"理论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
掌握"整流滤波中怎样选择滤波电容C的规格种类和大小"比LZ的提问更有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

网友T:
按照LZ的推导,即使没有那个电容只有电阻的话,LZ也会思想混乱的,混乱的结果如下:

VCC到电阻的上端金属脚,因为电压相等,所以,在这段导线上没有电压差,所以,电流为0,故电阻上也应该电流为0 。

LZ想明白这个结论错在哪里,自然就想明白有电容时错在哪里了。

网友T:
其实发此贴目的是想哪位前辈能给出一个更通俗的解释,结果很多人都是拿结论推起因,现在知道里面涉及的电磁方面的知识,不是那么容易通俗解释出来的 ...
引用 楼主:

我试着通俗的解释一下:
首先认为所有元件都是理想的。起初,开关未导通时,整个电路处在一个稳定状态:“电源两端有稳定的电压,但电路没有电流,电容极板也没有电荷”。当开关闭合后,电容的正极板迅速失去电子,带正电荷,通过正电荷的作用,对负极板产生了吸引电子的电场力,整个电路开始了电荷的流动,且此时电流最大,如果没有电阻,应该是瞬间可以将电容负极板的电子增加到与正极板相同的数量,使电路达到新的平衡稳定。但由于电阻的存在,致使单位时间流过电路的电子数量有限,故需要一段时间的充电时间,可以使电容的正负极板所带电荷数量一致,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网友U:
楼上有道理,,不能瞬变是因为能量太小,,阻力太大,,阻力为零的时候,,自然就要瞬变;;
没有零阻力,,自然就没有瞬变~~

楼主:
按照LZ的推导,即使没有那个电容只有电阻的话,LZ也会思想混乱的,混乱的结果如下:

VCC到电阻的上端金属脚,因为电压相等,所以,在这段导线上没有电压差,所以,电流为0,故电阻上也应该电流为0 。

LZ想明白这个 ...
引用 网友T:
因为电场的存在,电阻为0,电场力对电子做功,电子速度极快,则电流极大,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T:
因为电场的存在,电阻为0,电场力对电子做功,电子速度极快,则电流极大,可以这样理解?
引用 楼主:

要产生电流必须形成回路,你的回路上有电阻,电流的大小肯定要受到此电阻的约束,电流大小肯定不是极大。

楼主: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此问题:)

网友V:
任何技术都不能纯理想化!

网友W: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就是说任何瞬间电容两端要么相当于导线(为0)要么相当于电压源(充了电),这就好理解了。开关闭合瞬间相当于导线,1.a为5伏b也是5伏,2.由于电容这个“导线“存在,使原电路相当于电源加电阻……

网友X:
就用LZ的逻辑来解释这个问题:
一." 2 鉴于以上观点  A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那就不存在电流  没有电子的流动  只有电源负端才有电流  于是电流流一圈的说法不成立 "错误:
"A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那就不存在电流",0ohm的导线上,电位处处相等,你能说导线上都不可能存在电流?
二."3 A点的电位在充电的过程中是一直不变,还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知道B点的电位在这一过程是由高变低的)"
只要5V电源的最大稳压输出电流> (5/R),那A点相对于5V的负级的电势永远是5V
三."没有电阻,接通的瞬间,高电位能把低电位拉高,而低电位不能把高电位拉低?"
LZ混淆了电势与电势差的概念,哪个拉低取决于选取哪一点作为0电势参考点,真正被拉低的是A,B之间的电势"差",开关接通的瞬间(注意,这个瞬间在电容不大,电源驱动电流够强的情况下,是极短暂的)电容相当于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Y:
争论最多的就是电压与电流的依赖性我小菜鸟以为1:理想分析时一段电路电流存在甚至无穷大时不能说明该段电路两端一定有电势差,就如理想的电容充电瞬间相当于电源短路,电流无穷大.2:实际中存在电阻,上电瞬间电流等于电动势除以回路总电阻.

网友Z:
这个根本问题人类还没解决其中的奥妙

网友AA:
我是个菜鸟不过我认为你得从电源,电容,电阻的制作原理去理解或许是个思路。当你知道电源如何能产生电压的时候,电容为什么能充放电的时候或许能解释你的问题了,但话说回来我现在也不懂啊:'(

网友AB:
电阻和阻抗是不同的,阻抗包括电阻,容抗,感抗。不是电阻哦

网友AC:
呵呵,受教了,明白了

网友AD:
1)电容有容抗,所以B点的点位不能说是5V

网友Y:
这个问题和问下面的问题差不多:

一节电池,如果当作是理想的电压源,用理想的导线把头和屁股连接短路,你说此时电池的正极是被拉低到了0伏还是负极被拉高到了5V???

楼主:
ls的问题我也想过,哈哈,回答此问题,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

网友AE:
确实比较难的

楼主:
就像回复和查看不能突变,一开始回复率很高,关注度较低,后来随着加酷后,关注度就升高,回复率就降低了:)

网友AF:
开关K合上,电容的A极中自由电子(K未合上前,电子和空穴相等)向5V电源的正极移动,电容A极电子数减少(相对的是空穴增多),电容器内形成从A指向B的电场,在电场的作用下5V电源负极的电子向电容器B极移动(在B极电子数比空穴增多),当A极空穴与B极电子建立电电势等于5VDC时,线路中就没有电子移动,这时达到稳态.综述,我们所说电电流流动仅发性在线路中(只是电子移动),在电容器两极之间并没有电流流动,只是形象的说刚合上开关K时,电容相当于短路,因为这时线路中电子移动数量较多,随着AB之间电场的建立,电子移动数量越来越少.

楼主:
K未合上前,电子和空穴相等,ls的这个说法引用自哪里,我以前只知道半导体中才存在空穴这一说法:handshake

网友:
都钻到牛角尖上去了

网友AG:
突然有兴致回一下
1、理想电容两边电压确实不能突变
2、电容是什么?两个极板,既然正电子从B流走(半导体中称为空穴,其实不存在正电子一说,方便理解而已),相应的A点就产生了对电子的吸引里,进而当然K点的电子会流向A,流来的电子数量和B流向电池的正电子数量一样。
3、充电过程中,如果导线是理想无电阻,则AK电位一样,如果有电阻,则A电位小于K。
4、正确
5、如果一切系统都是理想的,接通瞬间会出现物理错误(上帝发疯、电流无穷大),但世界上没有理想的东西(连光速都有限)。那些细微电阻、等效电感抵抗了电流增加。

网友AH:
回复 楼主:
貌似我们俩进度差不多,我需要信心!!!

网友AI:
我以前经常提这个问题,没人回答,今天总算有幸见识到大家的风采了:victory:

网友AJ:
原来上这个网站的都是业余爱好者啊,看你们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就发现你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从这个错误可以看出你们一点都没受过系统的基本的电路分析方法的训练。
1,把理论模型的结果来解释实际的电路。
2,用实际的电路试图推出理论的模型。
实际上,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是在以下条件成立的:源激励无法提供一无限大的瞬态能量。无法提供的原因一般是充电回路具有直流电阻。以上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电容的暂态分析,随便一本电工的书都会讲的很清楚。

网友AK:
第一点的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AI:
81L,
1,把理论模型的结果来解释实际的电路。
2,用实际的电路试图推出理论的模型。
请问这两点有何错误?

网友AI:
创建理论模型难道不是为了去解释实际的电路.
理论模型难道会是根据数学或者像数学一样先假定一个公理然后推导出来的.

网友AL:
JUST MART
I don`t say anything.

网友AM:
第2点,显然错误,不是说电位相等,则没有电流通过,此处因果正好颠倒,电阻为0才导致了电位相等。试想,一个超导体导线上如果留过电流,但是导线上的电势是处处相等的。要整个回路都没有电势差才不会有电流,否则就会有,应该把他理解成一个动态的过程,电容A端虽然与电源正极没有电势差,但是与B极有啊,所以AB极之间会有电子的流动,AB间的自由电子一旦流动后,其他地方的电子便会补充进去,从而形成了电子的流动。另外,电子也不一定是流一圈,电流传播的速度很快是在于电场的建立速度很快,而不是电子的流动速度很快。

网友AM: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自由电子和金属离子吧

网友AN:
1电位.电压的概念要清楚;
2 开关闭合那一刻电流是很大的.I=V电池/R内阻;
3 C=Q电荷/V电压
2010-11-05

网友AO:
理论需要联系实际

网友AP:
直流的不充电

网友AQ:
回复 楼主:
K闭合瞬间,如果电容没有电荷,那么A点电压接近0V ,B点也是接近0V,可以理解电容此时为短路状态,此时整个回路形成一个较大的电流,有一部分电流跑到电容里去,不再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电容在充电),随着充电的进形,电流慢慢变小,此时可以理解电容相当于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慢慢变大,最后相当于开路。整个电路电流0,最后A点变为5V  B点为0V。

网友AR:
1。    是的。
2。电流是用回路来计算的  i=5v/r
3。A点电位不变
4。     是的
5。除非有无限能量的电源,回路中一点电阻也没有本身是不可能的!

网友AS:
讨论那么多,其实如果用拉氏变换计算一下,然后反拉氏变换,时域的波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以用MATLAB画一下波形

网友AT:
这个是 电路的一个基本知识

电容上的电压为   V = 初态 + 末态*EXP(-t/RC)

假设你的电容平时没有电荷,则电容两端的电压为 V(初值) = Q/C = 0
末态当然是5V

则上式变为 :  V = 0 + 5*exp(-t/RC)

网友AU:
楼主真像我大一的时候啊,老是抠此类问题。  其实很简单:
1.在我们平时的研究问题范围内A点电位是认为是5V的;B点电位也是5V,因为此时电容上压降为0。
2.此条已经超出工科学生的研究范围,其实我说第一条中A点的电位是在平常情况下才认为是5V,但是按照你这刨根掘底的思维就不能认为A点的电位等于5V了,我们知道实际导线上也是有阻值的,所以准确的说A点的电位是低于5V的,这就符合电流从高电势向低电势处流动的定律。
3.A点的电位在充电过程中是不变的。
4.看第5条
5.此条同样超出工科学生的研究范围。因为在电路中没有电阻时(忽略导线电阻),在电路接通的瞬间电路是短路状态,此时主要由电源的内阻起作用,外电路无法用电势来描述了,这不是我们工科学生关心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很多思维方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范围内的,超出一定的范围,牛顿的三定律也会变成谬论。
作为工科学生应该抛开这些问题而去专注于技术的实现才能真正成为合格的工程师,把那些事交给科学家们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U:
初一看,匠人大叔的**怎么换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山寨匠人大叔:lol
101楼是研究生?还是大学老师,或是年逾花甲的老前辈?

网友AU:
非也,LZ太抬举我了:D   是还没见过世面的小牛犊

网友AU:
其实感觉做个大学教授真不赖,只是。。。 哎  没那福了。

网友AV:
顶9楼,我和你想法一样。。

网友AW:
是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RC电路的阶跃响应求解问题,而且电容的初始电压还是0
电容电压+电阻电压=5V是恒定的
在充电的过程中,电阻电压下降,电容电压上升。
具体的根据ic=C*dUc/dt,Uc+ic*R=5V求解一个一阶方程就可以了

网友AW:
至于电源电压是否稳定、线压降都可以等效为那个电阻阻值的变化。
至于场的分析,就没有必要了。
如果在大电流场合,就可以等效成LRC电路来分析。

网友AX:
楼主,应该学过高数,高数的函数区间问题和这个很相似,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刚接通的瞬间,电流值为电压差对电阻值的倒数,是起点闭合区间
对于你的第三个问题,A点电位是不变的,
第四个问题,没有电阻的话,理论上电流无穷大,电源输出功率无穷的大,事实不可能,这里的R你理解成电源等效内阻,就比较好理解了,

如果硬要理想情况的话,只能呢个告诉楼主,就是数学上除数真的为零的情况,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数学家说得清楚~~~

网友AY:
电容上的电压升值是个积分过程。

网友AY:
电容上通过的电流开始瞬间最大,A点升到5v的时间和电压、电容值、R都有关。

网友AZ:
看来还得看我的解释:
咱们按理想电路来分析,不考虑导线的电阻
1、开关闭合之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A、B点的电压都是5V,此时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相等,所以电容两级之间不存在电场。
2、开关闭合之后,B点的电压为5V,这样在电阻的两端形成电势差,势必形成B点到电源负极端得电流;此电流实际上是负极端的电子通过电阻流动到B点;随着电子流动到B点,B点的电势开始下降,这样在电容的两端就有了电势差,于是电容两端的电场便开始产生。
3、随着电子流动到B点,B点的电势开始下降,电阻的阻值不变,这样电流就会减小。B点的负电荷累积的越多电势就越低,电流就越小;B点的电势越小,电容两端的电势差就越大,形成的场强就越强;直至B点的电势与电源的负极相等,此时电容充电完毕,电流为0
4、至于你说的的电流没有流一圈,这是你的认知错误。开关闭合之后,不考虑导线的电阻实际上A点就是电源的正极,那么在电容两级之间是如何行成电流的呢?实际上当电子流动到B点之后,电流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即电场,以电场的方式传递到A点,随着电流的累积,A、B两点之间的电场在增强,电场增强的速度应对着电流的大小。刚开始电流最大电场增强的最快,随着电流的减小电场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至于物理学上的公式我也不记得啦

网友BA:
接通的瞬间AB两点可以看成是导线,直接考虑电阻两端吧:)

网友BB:
都什么人,
基础咋就这么薄弱呢。

网友BC:
没有开之前,C有电压吗

网友BD:
这个ID好久没有登录了,出来透透气~~~

楼主(2010-11-22):
ls的id:lol

网友BE:
简单的说:接通瞬间电容阻抗为0,接通稳定后电容直流阻抗无穷大,欧姆定律可计算出电势。

网友BF:
1 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以电源负端为参考0电位,可以理解为A电的电位是5V,B点的电位也是5V?)
--是的

     2 鉴于以上观点  A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那就不存在电流  没有电子的流动  只有电源负端才有电流  于是电流流一圈的说法不成立
--为什么这样理解呢?电流的定义是: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并不是先有电位差,再有电流,有电位差也不一定有电流。超导体就不会在导线上形成压差。 而且在微观上,电源+到A点间还是有阻抗,有压差的。

     3 A点的电位在充电的过程中是一直不变,还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知道B点的电位在这一过程是由高变低的)
--A点电位是电源的电位。只要电源不变,它也不会变。

     4 如果没有电阻,最终A点和电源正端等电位,B点和电源负端等电位
--在不考虑电源内阻时,可以这样理解。

     5 没有电阻,接通的瞬间,高电位能把低电位拉高,而低电位不能把高电位拉低?
--不太明白你这句话。
  如果没有电阻时。接通瞬间,C两端一样是0V。主要的电压落在电源内阻和线电阻上。

网友BG:
還是看書吧!

网友BH:
答1:开关闭合的瞬间B点的电位也是5V(忽略电源内阻及线路阻抗、C为理想电容的话.以下答案假设条件相同)

  答2:正因为开关闭合的瞬间电流最大,才使得 A、B两点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答3: A点的电位在充电的过程中保持不变

  答4:最终A点和电源正端等电位,B点和电源负端等电位,与是否有电阻无关
  答5:如果没有电阻,且忽略电源内阻及线路阻抗,电容两端的电压就只好“突变”了

网友BI:
电子理论基础太差了 我感觉解释不清楚

网友BJ:
i=c(du/dt)  就是这个公式解决一切问题,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是电流积分出来的,SO不能突变

网友BJ:
a点电位不变,但不表示没有电流 。

网友BK:
宏观的电现象不可太简单的深入到微观解释,毕竟量变会引起质变

网友BL:
这些在《电路》上有解释,电容两端电压差不能突变,但流经电容的电流却可以突变,而电感却相反,多看《电路》

网友BM:
把我給搞暈了,我鬱悶,本來都覺得簡單的

网友BN:
太深奥了!!

网友BO:
这个问题我想LZ的意思是纯理想电路的情况分析吧。
第一个问题: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错误,如果是一段超导导线,导线上没有电阻没有压降,LZ你能得到导线上没有电流的结论吗?而理想电路就是忽略导线电阻,所以电容在开关闭合瞬间压降为零(类似于处于超导状态:D),电阻上电压即电池电压。
第三个问题:A点电位理想电路是一直不变的,但是电路电池有内阻存在,所以LZ你知道的,有内阻必定有压降咯。
第四个问题:对但就是有电阻,也是最终A点和电源正端等电位,B点和电源负端等电位,如果LZ弄了个现实世界里有漏电流的电容,那我也只能晕倒。
第五个问题:没有电阻,这种情况如果电容为理想元件,则电池电压在开关闭合瞬间被拉到零电位,呈现瞬间短路状态。

网友BP:
我觉得书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看书先

网友BQ:
我是搞软件的, 我觉得:
  1 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以电源负端为参考0电位,可以理解为A电的电位是5V,B点的电位也是5V?)-----错! 在开关闭合之前A点假设是X伏(电容如放电完毕可以看成0v),那么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怎么会是5v? 应该还是X伏!
     2 鉴于以上观点,A点电位X伏(假定<5v)和电源正端电位不相等, 那就存在电流迅速流向A, B由于感应相反电荷, 于是电流流一圈的说法成立!
     3 A点的电位在充电的过程中是变的,B点的电位在这一过程也是变的(相对的也可以认为一端不变)
     4 最终A点和电源正端等电位,B点和电源负端等电位(理论上), 与有无电阻无关

网友BR(2010-12-22):
慢慢消化了,有点难啊

网友BS:
1 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以电源负端为参考0电位,可以理解为A电的电位是5V,B点的电位也是5V?) 在这个过程中,充电结束才是A为5V,之前没有5V之说。因为A在电源接通之前,没有电压的。接通了后,才有电子的流动。电容的电压是从0——5变化的。之前是电阻分了一部分的电压,因为充电过程中,有电流。
2 鉴于以上观点 A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那就不存在电流 没有电子的流动 只有电源负端才有电流 于是电流流一圈的说法不成立 这个观点很有问题。在充电结束后,电源电压和电容的电压相等,才没有电流,在之前,电容的极板上充电。由电子从电源的负极流向了电容的负极,同时,电容极板正极的电子流向了电源。电子在电源内部进行了化学反应,电流是流了一圈的。(这点要是不懂,可以说出来,我以后有时间在细说。)
3 A点的电位在充电的过程中是一直不变,还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知道B点的电位在这一过程是由高变低的)A点的电位是一直变化的。
4 如果没有电阻,最终A点和电源正端等电位,B点和电源负端等电位 充电结束后,才是
5 没有电阻,接通的瞬间,高电位能把低电位拉高,而低电位不能把高电位拉低?

网友BS:
你没有理解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是什么意思。我接着上面的解释一下。

网友BS:
即使电容直接接到电源的两端。在接上开关的一瞬间。电容充电,在这一瞬间,电容电压为0。(你得知道,这就是不能突变的意思)。后面的就是我上面解释的。之后就有了电子的流动。至于你说的高电平拉低,低电平拉高,你只是以什么为参考点。我们习惯的一电源的负极为参考点。因此,认为B为零电平。而只分析电源正极的充电过程。其实两个极板都在充电。B实际也不是零电位。

网友BS:
我的解释正确吧,高中书本和大学的电路书上有明确的说明。

网友BS:
可以推荐几本书你看看。《电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

网友BS:
这个解释应该能够服众了吧。

网友BT:
只想说第二点,A点和电源正端是同一节点,不能说有电流流过,A点与B点电位在T0时等电位,通过R对C充电,其它同14楼。

网友BU:
咋没有一个用微分方程来解的啊,我喜欢用数学描述:dizzy:

网友BS:
我想对上面的问题补充说一下:电容在通电瞬间,相当于短路。因为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BV:
参考下电容充电的过程
接通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瞬时电流无穷大,然后电流越来越小,直到电容两端电压达到电源电压
     1 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以电源负端为参考0电位,可以理解为A电的电位是5V,B点的电位也是5V?)
        瞬时无限大的电流都流过R,所见R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电容相当于短路,你说的是对的
     2 鉴于以上观点  A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那就不存在电流  没有电子的流动  只有电源负端才有电流  于是电流流一圈的说法不成立
       理想电容充电完成后,上面的回路肯定是没有电流的
     3 A点的电位在充电的过程中是一直不变,还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知道B点的电位在这一过程是由高变低的)
       应该不变
     4 如果没有电阻,最终A点和电源正端等电位,B点和电源负端等电位
        有电阻也是一样的,电容充电完成,可以看做一个无穷大的电阻,你的R肯定可以忽略不计
     5 没有电阻,接通的瞬间,高电位能把低电位拉高,而低电位不能把高电位拉低?
         接通瞬间短路,当然实际电容肯定有个ESR的

网友BW:
1.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A、B两点电位相等。对负端都是5V。
2.开关闭合的瞬相当于5V电压全都加到R上,这时的回路电流为5V/R。
3.随着时间变化回路电流逐渐减小,B点电压下降。当充电过程完成时,B点电压等于零,A、B两端电压为5V。
4.如果没有电阻,接通的瞬间相当于电源短路,A、B两点电位相等,电流很大。如设负端为零电位,则把高电位拉低。如设正端为零电位,则把低电位拉高。总之将电位拉至零电位。

网友BX:
1.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但电流可以。
2.闭合瞬间,理想状态下,电容的阻抗为0,回路电流等于5V除以电阻R,电容中有电流,但没有压降。
3. 充电过程中,B点电位降低,直到0电位。最终到4的状态,工程上一般认为5-10个的时间常数后,认为充满。
5.理想状态下,电源没有内阻,回路电阻为零,则闭合瞬间电流无穷,A点为5V,B为0V。

网友BY:
2 鉴于以上观点  A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那就不存在电流  没有电子的流动  只有电源负端才有电流  于是电流流一圈的说法不成立

A点电位和电源正端电位相等  那就不存在电流  没有电子的流动
*----听你这么说,导体处处电压相等也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BZ:
靠,导线上两点之间会有电压吗,电容在未充电状态下在开关闭合的瞬间是相当于一根导线的

网友B:
这个标题看了这么久,贴子倒极少进来看,还在争不休啊

网友BY:
这种帖子,只需要让楼主服一点就可以叫他全服了

网友CA:
电容其很简单,工作起来在控制上很复杂的

网友CB(2011-02-16):
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LZ所提到的电容,在电路中是扮演的什么角色(滤波、旁路等),拿出一个例子来讲,就好理解了,出理论化的讲,还是一知半解,个人观点

网友CC(2011-05-21):
不容易啊

网友CD:
理想模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仅仅是为了简化而使用的。显然理想模型使用时必须受到限制,不能随意使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CE(2011-08-03):
1 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以电源负端为参考0电位,可以理解为A电的电位是5V,B点的电位也是5V?) 在这个过程中,充电结束才是A为5V,之前没有5V之说。因为A在电源接通之前,没有电压的。接通了后, ...
引用 网友BS:

这位老兄说的很正确!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即上电的瞬间和前一刻状态是一样的!!前一刻两端电压都为0.那么上电之后也是从0V-5V变化!!!
关于电阻的问题我想说,这个只影响电容的充电时间。有个公式是:t=RC;没有电阻时候,R趋近于0,那么t也趋近于零,也可说,从0--5V的上升时间很快!!
有电阻的时候,上升时间就会缓一点!

网友CF(2011-09-18):
你把电阻放在+5V与电容的A极之间,再分析下呵呵A、B两点的电压变化规律~

可能楼主之所以疑惑,是因为把宏观和微观的一些观点混在一起分析。
其实微观来分析,电容就是金属极板,电子的移动规律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也可建立方程辅助理解。

网友CG(2012-02-24):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不代表电容两端的电平不能突变。

网友CH:
从楼主问题看,存在一个矛盾:
在同一个问题中,时而使用理想模型,时而不使用理想模型。
理想模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仅仅是为了简化而使用的。显然理想模型使用时必须受到限制,不能随意使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某 ...
引用 网友E:

maychang老师的观点,我们时刻要谨记,分析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公式,理论的适用范围及限制条件,不然会狠迷惑的。

网友CI:
充放电要从大学物理那里说起了,两极板间形成一个电容,中间就是电介质
这个就和电介质的材料有关。

网友CJ:
1.您的第一条说的是对的;
2.电流无论如何也要溜一圈的,电压差为0,电流未必为0,A点确实和电源正端电源相等,那是因为A点和电源正端电阻为0;0/0这种事情,也未必为0;
3 由于A点与电源正端电阻为0,电流只要不为无穷大,(电感为0,电流变化率不是无穷大),那么A点与电源正端电压始终相等;
4。若非理想电容,与理想电源,看内阻;(电源可电容)理想情况下,电路的电感又不可忽略,电流在开始为0,电流增加率为电压除以电感。若还要忽略电感,回路面积为0的电路对现实世界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电流大和小就是一回事。
5.第5条参考第4条

网友CK:
电容内部有电解质 如同流水 放进水盆

网友CL(2012-03-27):
电容充电 瞬短,学习了

网友CM:
那么多大神。。。

网友CN(2012-07-25):
第一点才是最错误的。

网友CO:
学习了  哈哈  小小电容  技术含量很高啊

网友CP: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水流的过程:当一条干枯的小河中,巨浪从上游到下游是有个过程的,在流到下游之前,下游仍然是没有任何水的;可以理解为没有水流;另外水从高处流向底处,而不能从底处流向高出的道理应该很好理解吧?

网友CQ(2017-12-15):
谢谢,很多观点都让我学习了

网友CR:
引用 网友A:
to LZ:

具体不一一答你的问题,只想说明:

电源也有内阻,内阻有高也有低,都有一个公认的常数就是RC的乘机,决定着电容的充电时长

网友CS:
电容中间是不存在真正的电流。
电容两端加电压后,由于电场的作用,电容两个电极板,一个在聚集空穴,一个在聚集电子。两边电荷都聚满后,电容就充满电了。

因为正极吸收的正电荷,与负极吸收的负电荷相等。分析电路时,就是看做中间存在电流。正极存在+Ix,负极存在反向的-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