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电压检测

楼主(2010-10-23):
如图中,J1为太阳能电池板的正负输出,现用此电路对ADC1这点检测电压不知道可行否??
太阳能电池板参数:功率60w,工作电压17.4V,工作电流3.4A,开路电压21.6V,短路电流4.01A。

还有如果我把太阳能电池板正负极之间短路。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网上说太阳能电池板内阻很大,不太会有问题。不知道此说法可信否?

网友A:
可以,只要分压比在AD的动态范围内即可。
短时间短路可以,但会影响电极寿命。

网友B:
其实你从电池的参数就可以看出结果了,其正常工作电流3.4A,短路电流4.01A,仅相差0.6A,怎么看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不会有人把电池产品设计成正常3.4A长期工作不出问题,4.0A就要死掉,毕竟3.4A参数是标准太阳光照条件得到的,否则实际产品需要聚光怎么办。
另外你的这张图是你自己的吗,怎么有这么多故意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饿。。。有哪些故意错误??

网友C:
怎么是这样子呀

网友B:
从图上参数看,SUN和XDC两个标号应该互换,ADC1和ADC2也要交换(若互换则D1需换方向),另外D2极性画反。元件PDF参数未看,是否还有问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