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波形为什么在计数器值为1的时候跳变,而不是在0

楼主(2010-10-23):
entity fenpin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q: out std_logic)end fenpin;
architecture s1 of fenpin is
  signal p :std_logic;
  signal a: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a: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a="111" then
         a<="000";
         p<=not p;
       else
    a<=a+1;
    end if;
    q<=p;
    end if;
   end process;
end s1;

VHDL.JPG (19.46 KB )

波形图

波形图

楼主:
请大家帮忙解决啊 谢谢了

网友A:
只是分频也无所谓,如果a数据与后面跳变有相关,看下面

你把P波形显示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B:
end if;
    q<=p;
    end if;
这在P送到q的时候,时钟等了一拍。a和p是时序同步的。你时序图上是q和a,故q忙了a一拍。
这种语句常用在q需要时延的时候加入。

网友C(2010-11-25):
在单级同步电路中,  结果总是比条件晚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D:
4楼的说法是对的,你在最后又等了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