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PIC里面 取反=!和=~ 区别

楼主(2010-10-23):
pic, pi, ic
如题

网友A:
c语言 !与~ 好像都是取反???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10-7-23 23:47
什么区别啊~~~

提问者: lf626384 - 五级最佳答案int a=1;
!a 为0   它只有两种结果 是(非0)和非(0)
~a那可大了去了 这个取反是把该数二进制每一位取反

网友B:
3楼说的很清楚啊

楼主:
3# 谈的元

网友C:
!是取反操作,结果是一个布尔变量,只有0和1两种可能
~是按位取反,结果就多了
在操作对象是一位时候两者一样!

网友D:
!对非布尔变量,非零变0,0变1

网友E:
说的白话一点,

!:对变量整体操作
~:对变量按位操作

网友F(2010-12-11):
原来如此啊,现在算是明白了

网友G:
一个是逻辑取反,一个是按位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