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脚自锁开关引脚如何接线????

楼主(2010-10-23):
6脚自锁开关引脚如何接线???? 应该如何连接呀

网友A:
崩溃,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呀   1   2  常开

                  3   4  公共端
                  |   |
                  5   6  常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手里没有现成的  要画pcb

网友B:
这种不论是自锁还是非自锁,都可能有2种内部电路的
第1种公共端是中间2只脚
第2种公共端分别是1和6

我就吃过一次亏,PCB按第一种,但从淘宝上买到却是第2种
第2种好处是开关不用区分那是1脚,旋转180度安装也没问题
第1种安装时就必须区分那只脚是1脚,否则旋转1下安装,常闭变成常开了。

楼主:
我pcb应该怎么画啊    我把中间两个引脚接一起了 引出一根线,  又把下面两个引脚接一起引出一根线   这样可以吗???  我看我有一个开发板上好像是这么接的 ????

网友C(2011-07-05):
请教这种开关怎么从外形上判断哪个是第1脚啊?

4# locky_z

网友D:
字体的正下方左边第一个管脚就是第1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