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控制语音输出方案

楼主(2010-10-23):
请教大家,我现在想用单片机输出不同的提示音,提示音是一段话比如“请刷卡”等等。是否单片机要加音频编解码芯片,先录入声音,再解码后驱动扬声器发出声音?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多谢!

网友A:
用数字录音机芯片是最佳方案。

楼主:
请教下chunyang老师,数字录音机芯片有没有具体型号?推荐下。另,能不能用I/O口输出不同频率的信号来实现?本人头一次搞这个,不是太明白。多谢!直接

网友B:
M0+FLASH+PWM是最方案

网友A:
不能用IO直接实现,MCU的速度差太远了,至于数字录音芯片,实在太多了,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ISD4000系列可以先看看。

网友B:
这个俺还真有经验,用M0或者任何便宜的带PWM的MCU做,整套下来连功放差不多10块钱

网友A:
如果回放的时间很短且量很大的话,可以定制“音乐片”,价格仅几毛钱。

楼主:
那就是说要先录入声音编码,再解码后驱动扬声器发出声音?多谢

楼主:
假如用工控机的话,只要有声卡,输出再加上驱动,是否就可以实现呢?

网友B:
那就是说要先录入声音编码,再解码后驱动扬声器发出声音?多谢
引用 楼主:

是的。PC上PCM格式的WAV文件直接拿来放,想要声音长点,用ADPCM。

网友B:
假如用工控机的话,只要有声卡,输出再加上驱动,是否就可以实现呢?
引用 楼主:

有声卡有操作系统你整这个干嘛,喜欢放什么放什么

楼主:
不知道怎么给你们加分?sorry,找不到地方

网友C:
有工控机这么强大的平台资源,还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啊

网友D:
HT83F02可放音
HT83F22可录可放
我有开发板,半天就能搞好
QQ:108055075

网友E:
我用过唯创的wt588语音模块+flash,mcu通过一线或者三线控制wt588,wt588在从flash中读出数据播放,语音数据要预先编好地址烧到flash,这俩个芯片的成本大概11元。

网友F(2011-04-21):
ISD 语音芯片 ISD2100(10-30秒放音) ISD3800(放音) ISD3900(录放音)

网友G:
没明白 楼上的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东西不错,还带功放,用于语音报警提醒。还是低功耗。不过做实验就不要选择了。
    做产品可以考虑。因为需要烧录工具这些。比较麻烦。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