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1的问题

楼主(2010-10-23):
我做一个温度巡检仪,抄的板子。
用到AT24C01,不过没接上拉电阻。
用来存储设置数据。
公司让我做这款产品,我说要接上拉电阻,
搞硬件的说别人的产品不接可以工作,你为什么不行?
我哭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求一份不接上拉电阻的AT24C01读写程序?
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型号的MCU,有的MCU内部有上拉电阻.....
程序跟有没有上啦没关系...

楼主:
SCL=P1^6;
SDA=P1^7;

楼主:
查了一下手册,P1口是带内部上拉的双向IO口。
读写I2C应该没问题。
我现在往芯片里写了之后,读出来显示在液晶上。
写了个0X39,读出来是0XFF。
还有,板子上还有个PCF8574,那个芯片也接P1.6和P1.7,也是个I2C器件。
那个写成功了。那么是不是说AT24C01写也没问题?

网友B:
检查代码和WP引脚,8574的从地址和24C01的从地址是不一样的

楼主:
1、2、33个NC脚,1接5V,23接地,写从地址是A2还是A8?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24C01分两种,24C01和24C01A,操作方式和地址都不一样,先弄清楚型号和品牌,最好是不用24C01,改用大些的如24C16,价钱一样,引脚和操作也通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帮助!
是24C01A,板子已经做好了,不好改了。请继续指教。

楼主:
写保护是低电平。

网友B:
谢谢楼上的热心帮助!
是24C01A,板子已经做好了,不好改了。请继续指教。
引用 楼主:

写A2,读A3

换别的型号不需要改板,直接换就行。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一个时序波形,是不是正确的不是可以了嘛。

网友D:
加两个上拉也就几分钱 有必要这么小气 。。。。

网友E:
就是啊,哪怕外接两个破电阻,不就解决问题了!您那老板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恐怕泡妞一次也够了吧!

遇上这样的老板算您运气了!

考验你呀!!!

科技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而不是反过来!!!

网友F:
51片子的P1口不需要上拉,因为内部有弱上拉,用上拉的目的是克服初始上电和掉电过程中随机产生的误操作。使用中SDA有上拉即可

网友F:
要IIC的程序,可以,QQ756343289(著名干什么,长期隐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