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MOSFET上的尖峰电压问题

楼主(2010-10-23):
我想设计一个数控的反激电源

电路中的PWM是固定12KHz 13%的占空比
用示波器测得MOSFET的DS极尖峰电压高的吓人
当RL较小(约17欧)的时候,Vdsmax 大于100v

当RL较大(约3k欧)的时候  Vdsmax 大于200v

为什么Vds会这么高?

楼主:
这个是Vgs的电压波形
没有接MOSFET时的

接了MOSFET时

网友A:
楼主绕的变压器漏感太大。
不过,漏感不可能为零。绕得再好,漏极上也必须有吸收此尖峰的电路,小功率反激电源常用RCD(电阻电容二极管)吸收。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在书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电路,虚线框里的电路不知道合不合适,参数怎么定?

楼主:
自己试了下好像没有什么改善的,参数随便选的

网友B:
没看到你的虚线框。

网友B:
看楼主的波形貌似驱动、变压器、布线都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已补上4#的图了
这个是在面包板上搭出来的
驱动和变压器什么问题?
第一次做开关电源...所以很多不懂

楼主:
重新计算了RCD值,增加了齐纳管波形如下

这样的波形好不好?

网友C:
一般采用耐压200V的MOSFET

网友A:
9楼:
我在你4楼图中就没有找到齐纳管。

网友D:
兄弟单端反激在开关的动作的时候毛刺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