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这个电路原理及计算工式

楼主(2010-10-23):
如图,

网友A:
基极到10k欧电阻少了一个“点”。
I/O口反相扩展驱动,没什么计算,至多计算一下是否能够进入饱和。

网友B:
这是基本共射放大器,33欧电阻是负载,330欧电阻是基极限流电阻,10K电阻为下偏置电阻,用于上电暂态使晶体管良好的截止。
计算:Ic=B×Ib,Ib=(IO高电平-0.7V发射结压降)/Rb,前提是IO可以输出足够电流,晶体管饱和导通时,Ic=(3V-0.2V晶体管ce压降)/33,由前式可得出Rb的极值,考虑到晶体管放大系数的离散性,实际取值要稍小一点。

网友C:
你这是开关电路,还是放大电路,开关电路的话,下偏电阻再大一点也没事,放大电路的话,你的电路是不是少加了一个上偏电阻。电感

网友D:
给的信息太少了。
输入是几V?
你的输出是那?

网友E:
楼主给的信息不完整,3楼春哥给的是放大计算,如果是开关的话,那计算方法就有一定的区别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3楼给的应该是开关时候的计算,要不连这个都有Ic=(3V-0.2V晶体管ce压降)/33

楼主:
我明白了,是开关电路,当I/O输入为高电平时,三级管导通,相当于把33R电阻直接变成负载.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G:
:L为什么

网友H:
33R的取值要有集电极输出来决定,是有拉电流的大小来决定的,现取33R可能是拉电流要大些

网友I:
楼主还需要多看看模电基础教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