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K4 TIM2 为什么会停止?

楼主(2010-10-23):
如上图,为什么按上面的TIM2寄存器的值,可以确认TIM2在工作状态吧,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后,中断停止了,调试时发现TIM2停止计数了,不会是什么BUG吧

楼主:
会不会是ARRH,L为0就不工作了。。。

楼主:
The counter is blocked while the auto-reload value is 0.

楼主:
TIM2_ARRH = varh;
TIM2_ARRL = varl;
在TIM2 OVERFLOW里修改!

varh, 和 varh   8位变量,我可以确认程序不会出现VARH,VARL为0的情况,为什么我的TIM2_ARRH,ARRL会变成0了呢,使得TIM2 STOP导致无法再次进入中断。。。

网友A:
你可以贴出你的TIM2初始化的程序。

网友B:
把你的TIM2初始化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TIM2_ARRH = varh;
TIM2_ARRL = varl;
还是我错了,VARH有0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