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时用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吗?

楼主(2010-10-23):
(无正文)

楼主:
本人菜鸟,问题很菜,还望大家别见笑

网友A:
低频的时候不需要区分,高频的时候在他们之间加一个电容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
用电感

网友A:
高频的线一定尽量短尽量直这个原理就和电感原理有关系,你好好理解一下电感电容的原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当然要区分,若只能接一个地时,就接到模拟地

楼主:
制版的时候不是都用一个地吗?

网友C: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隔开  防止相互间的串扰

网友D:
能解释下什么是串扰吗?

网友E:
当然要区分

网友F:
不一定需要区分。如果布局及LAYOUT做好,不区分会比区分更好,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建议你还是区分开,便走线时也要注意,因为区分地后,通常较容易使某个地的走线变长,地线变长的话,走线上的电感会变得很大,如果有较高频串到地上,你的EMI会比较危险。地间互联,用电感还是磁珠取决于可能存在的频率。不区分地,但布局走线处理要求相对较高。

网友G:
大家说法不一,关注中

网友(2014-07-01):
  还是没个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