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cb中各层的含义和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0-10-23):
请问pcb中各层的含义和作用是什么啊?谢谢啦

网友A:
Altium Designer(Protel DXP)中电路板的工作层类型
1.Signal Layer:信号层。主要用于放置元件和走线,它包括:
Top Layer:顶层,一般作为元件层。设计单面板时,元件层是不能布线的。双面板中的元件层则可以布线。
Bottom Layer:焊接层,在单面板中焊接层是惟一可以布线的工作层。
Mid Layer:中间信号层,Protel DXP 提供了最多16层中间层。在多层板中用于切换走线。
2.Internal Planes:内部电源或接地层。主要用于放置电源和地线通常是一块完整的锡箔。
3.Mechanical Layer:机械层。一般用于放置有关制版和装配方法的信息。
4.Masks Layer:面层。主要用于对电路板表面进行特性处理。它包括一下几种:
Top Solder:元件面阻焊层。
Bottom Solder:焊接面阻焊层。
Top Paste:元件面锡焊膏层。
Bottom Paste:焊接面焊锡膏层。
5.Silkscreen Layers:丝印层。该层用于放置元件标号、说明文字等,以方便焊接和维护电路板时查找器件。在印制电路板上放置元件时,该元件的编号和轮廓线将自动放置在丝印层上。
6.其他工作层。
Keep-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Multi-Layer:多层,表示所有的信号层,在它上面放置的元件会自动放到所有的信号层上。所以在设计工作中,可以通过该层将焊盘或穿透式过孔快速地放置到所有的信号层上。
Drill Guide:钻孔位置层,主要用于绘制钻孔图。
Drill Drawing:钻孔层,用于指定钻孔位置。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