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用过这个串口卡给STC89C52下程序啊?

楼主(2010-10-23):
我的串口卡怎么下程序时总是显示失败,波特率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麻烦哪位大侠传授点经验!

网友A:
竟然用这么高档的东西……一条十几元的USB转串口线就可以了

网友B:
高级玩意, 的确没有用过.

网友C:
在淘宝上搜一下STC下载,十元上下,笔记本和台式机都好用。

网友D:
用USB就行了,下载个USB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用USB就行了,下载个USB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D:

应该说是用USB转RS232的线,不过也挑,有些不能下载的。最好的是力特的牌子。

在淘宝上搜一下STC下载,十元上下,笔记本和台式机都好用。
引用 网友C:

对。

楼主:
10块钱的赛格货就可以啊?SST仿真也行吗?

网友F:
不是吧?这东东那么难吗?

网友G:
太贵,没用过,俺的D15线7元:(

网友H:
用这个工具调试一下,先抓下载正常的数据,再抓串口卡数据,一比较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