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斑竹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源电路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23):
你要在哪里加电阻?

后端取样,无非是电位器(包括1kohm电阻)对输出电压分压。

网友B:
加个闭环反馈纠应该可以工作了。

楼主:
不是,主要是差分上的三个电阻不会选取,双管只有右边的管正常工作,另一个管射极电位比基极电位高4v左右,上边的那个三极管也没有工作在放大状态,最好具体讲一下上边管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大家点开看大图啊

网友A:
这几个电阻的阻值,与你需要输出的电压范围有关。
另外,1N4733稳压值是多少?

楼主:
器件型号图上的不准确,稳压管我选3.6v的,输出电压从5v到20v可调,输入端为26v

网友A:
注意你的差分电路的电源是在整个电源输出端,那么差分电路的电源随输出电压的手动调整而变化,从5V变化到20V,这个电压范围内必须都能够正常工作,而且有足够的能力驱动功率调整管。

楼主:
如果我输入为25v输出为15v不可调,三个阻值怎么选取?

楼主:
另外补充我一个疑惑,三极管电路里应该可以用数值具体分析计算的吧,三极管电路我持可知论,不论多复杂的电路,都能贴近实际的相对精确计算的

网友A:
当然可以计算。

“如果我输入为25v输出为15v不可调,三个阻值怎么选取?”
让我替你计算?我一般不做这样的事情。
给几点提示:
1、电路中有些元件器件的参数未知,例如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即使你实际测量过了,由于元件器件参数的分散性,另一支同型号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未必一样。所以必须做到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工作。
2、从你的电路基本要求出发开始计算。以25V输入15V固定输出为例,由你要求的最大输出电流,根据功率管电流放大倍数计算功率管需要多大基极电流,再计算“上面”那支三极管需要多大基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再计算差分电路集电极负载电阻和发射极电阻(注意可以在相当大的一个范围内选取,选取时应该考虑功耗等等)。
3、可调输出,应该在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小输出电压均进行计算,以保证在此输出电压范围内电路均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谢谢maychang大叔

网友C:
标记下先

网友D:
1:我认为差分电路上的NPN接法是个问题:
正常工作时此NPN必须工作于放大状态电路才能处于稳压 ->
差分电路输出必定是左高右低,而输出差值又被PN结限制住,那么差分电路肯定没法工作在理想状态的。

2:取值时须注意左边恒流源要小于差分电路的恒流源,否则空载时没法稳压,而现在的恒流源设计值是一样的,你的描述已证明差分的恒流源已不恒流了(左差分管已截止)。

个人建议:
1:去掉差分电路上的NPN管以及3KR 电阻。
2:差分电路的恒流源设计为左边电路的1.2倍。
这样一来省钱,工作点稳定。

楼主:
为什么左边恒流源要小于差分电路的恒流源呢?

网友D:
空载时左边的恒流源电流全部都要流到差分电路的恒流源,如果左边的恒流高于差分电路的恒流值就会强迫
差分电路无法恒流,如果小于则可以由差分电路的左管提供。
你上面描述“...另一个管射极电位比基极电位高4v左右...”说明左管已截止,所以查分电路已不恒流了。

楼主:
赞一下,谢谢t.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