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个地方是否有人一直在可以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0-10-23):
检测一个地方是否有人一直在可以用什么传感器?范围大概是1米,60度左右。有什么传感器可以实现?

楼主:
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A:
据说有个叫红外热释电的东西.

我没有用过, 我一般用眼睛瞅...

楼主:
好像红外热释电只能检测移动人和动物,我想要一个可以检测坐着或者站着不动的传感器。。。

网友B:
红外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顺便说一下工作流程。。。

网友C:
这个需要用传感器吗,用过监控器岂不更好

楼主:
没人在那里看的,不能用监控器。

网友D:
楼主做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防盗的话监控岂不是更好,否则每个人来了都感知下也不知道是谁有用吗

网友E:
:)
用CCD摄像头吧
完全合您的要求~~

网友F:
唉~
只说检测xxx,却又不说用来干什么,当然100个人至少会有50种方法,但都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G:
这么小的地方,可以在地下铺几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H:
楼主这目的不明确。。。

楼主:
具体是做一个用来检测某个座位有没有人在那里坐的东西,有人在座位上返回一个信息,人离座后过30分钟如果没人坐的话返回另一个信息。座位很多,还要考虑成本,所以不能用摄像头。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在椅子上装个按键.

楼主:
在椅子上装个按键.
引用 网友A:

那椅子上不是会捅穿屁股。。。
而且如果有人恶意占位,用东西压住那按键呢?
这东西主要是用来处理别人恶意占位的。。。。

网友A:
那还真没有有好办法.
刚看了一个热释放传感器, 那玩意确实是只能检测运动的人体. 对禁止不动的, 没有办法.

不过我觉得吧, 只要是个人, 他不可能不动吧, 要不他睡着了, 或者被人打晕了.

楼主:
难道没有传感器直接检测静止的人?

网友I:
只要肯出钱,用监控摄像加软件判断,肯定可以的。

楼主:
上千个座位,那得多少钱啊。。。。。

网友J:
可供选择的余地太大了,楼主说点具体的

网友K:
我一直在找能检测无人和人移动还是静止这2种0,1状态的最便宜的方案,很久了,到现在都没有好的办法。原来楼主和我一样想要找这个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很难有既要达到目的,又要很便宜的方案。和楼主一起期待好的方案出现。

网友L:
比较实用且价格低廉的方法是用菲涅尔透镜+光电池。
无论是禁止或移动,这都是相对的。

网友F:
早说嘛,
检查座位上有没有人最简单可靠的方法还是在合适的地方加弹簧,下面装机械开关即可。
要防止别人放东西压着的话只好适当控制弹簧硬度即可。

楼主:
可供选择的余地太大了,楼主说点具体的
引用 网友J:

做一个用来检测某个座位有没有人在那里坐的东西,有人在座位上返回一个信息,人离座后过30分钟如果没人坐的话返回另一个信息。座位很多,要可以准确的检测每个座位的情况,最后通过无线汇总到一个终端,让管理者知道哪个座位有人,哪个座位没人,或者原来坐在那个座位的人离开是否超过30分钟。价格、功耗还有安装的困难程度都要考虑。

楼主:
比较实用且价格低廉的方法是用菲涅尔透镜+光电池。
无论是禁止或移动,这都是相对的。
引用 网友L:

“菲涅尔透镜+光电池”光电池是那种,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L:
能够接收10uM波长的光电池都可以,可以在光电池前加一红外滤色片。

网友M:
加红外滤波片是什么用途??

网友N:
一个摄像头能管好大一片的座位区,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了。

网友L:
加红外滤波片的作用是过滤掉可见光,通过红外光。

楼主:
一个摄像头能管好大一片的座位区,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了。
引用 网友N:

这个还要有个计时功能才行啊。。。。难道把每个人坐在座位上的时间都算?

楼主:
比较实用且价格低廉的方法是用菲涅尔透镜+光电池。
无论是禁止或移动,这都是相对的。
引用 网友L:

这种方案好像不错。。。
有没有试过用这种方案?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光电池?能不能说具体点分享一下?

网友O:
用一个红外发射和一个红外接收装置就行

楼主:
用一个红外发射和一个红外接收装置就行
引用 网友O:

可以是可以,但是这个很难防止别人恶意占位。

网友P:
加了滤波片成本可就高了

楼主:
加了滤波片成本可就高了
引用 网友P:

为何这样说?上网粗略查了一下,好像不是很贵啊。。。

网友Q:
滤波片有贵也有便宜的,那要看具体指标了

网友R:
楼上各位探讨的方案估计够楼主用的了

楼主:
楼上各位探讨的方案估计够楼主用的了
引用 网友R:

嗯,受教了。。。

网友S:
那楼主说的时间问题如何处理呀

网友T:
用红外成本是最低的

网友U:
好像有个光电开关

楼主:
那楼主说的时间问题如何处理呀
引用 网友S:

单片机计时器啊。。。

网友V:
加滤光片确实提高成本不少啊,以前也想买过,价格太贵

网友W:
滤光片没多少成本啊,菲涅尔透镜方案还是便宜。

楼主:
楼上用过这个方案??

网友X:
用一排红外二极管就可以帮你搞定,MCU一直检测二极管光强的变化就行(转化为电压以后)

楼主:
用一排红外二极管就可以帮你搞定,MCU一直检测二极管光强的变化就行(转化为电压以后)
引用 网友X:

人静止的时候也可以检测???

网友Y:
红外接收器啊,就像厕所自动冲水系统

网友Z(2015-06-27):
热释红外吧,或者摄像头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