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个地方是否一直有人在可以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0-10-23):
检测一个地方是否一直有人在可以用什么传感器?距离1米左右。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人是坐着或者站着不动的。。。

楼主:
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一个可以采用主动红外传感器,工作可靠,但是无法区分是人还是物体。
另一个采用热释电传感器,加上斩光器,但需要考虑背景的辐射波长,如有干扰还得加滤光片。
也可采用那种红外测温探头,通过直接测试温度来实现人员的检测。

楼主:
能不能给个型号??比如D203s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