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单片机P1驱动遇到怪现象?肯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10-23):
最近,用89C2051驱动CCD,晶振用12M,主要是控制P10,P11,P12时序,需要给P10,P11,P12连续赋值,一个周期给P1口赋值8次,发现怪现象,用示波器观察好像P1口经不住这样连续操作,中间出现停顿现象,大概有几十ms,不会是2051这么弱吧,经受不住吧?请高手指点一下,程序很简单,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PA=P1^0;
sbit PB=P1^1;
sbit RS=P1^2;
sbit SH=P1^3;
unsigned char value_h,value_l;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
SH=0;
TH0=value_h;
           TL0=value_l;
SH=1;
}

void main()
{

   value_h=(65536-1388)/256;
   value_l=(65536-1388)%256;

   TMOD=0x05;
   TH0=value_h;
   TL0=value_l;

   EA=1;
   ET0=1;
   TR0=1;

   do
   {
P1=0x09;
P1=0x0d;
P1=0x0e;
P1=0x0e;
P1=0x0a;
P1=0x0e;
P1=0x0d;
   }while(1);

   }

网友A:
是不是有狗忘了喂?

楼主:
89C2051有狗吗?

网友B:
应该是TMR0中断处理的影响

网友C:
P10/P11加上拉了没有?

网友D:
恩,同意楼上,P1口做IO输出应该加上拉,原来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呵呵,不过是当时是拿P1口驱动七段显示数码管,呵呵,不过不好解释楼主提到的“中间出现停顿现象”,当时是无法点亮数码管,要加上拉。

网友E:
一定要绝对地拉高或拉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