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中日电子差距”那个帖子,想到。。。。

楼主(2010-10-23):
我至今想不通27年前那个任天堂红白游戏机怎么实现的

  CPU:6502芯片
  CPU主频:1.8MHz
  CPU位数:8位
  内存:主内存只有2K  (应该指的是ROM)

这个配置怎么把那些游戏运行起来的,图像帧怎么得到,声音怎么得到,又怎么编码成cvbs信号,那些游戏又是怎么开发的,采用什么架构方式 ?????

我在高性能单片机上搞个黑白屏贪吃蛇都得废好大劲,和小日本差距太大了,连人家的方案的猜不出来更别提实现了,哪个高手知道给我讲讲,多谢

网友A:
rom应该做不了内存,ram吧,是CVBS输出吗和现在的CVBS的带宽一样吗,现在5M原来应该不是这样的吧,27年前,唉还没有我呢。

楼主:
如果是ram 2k在当年算是非常高配置了吧

网友B:
LZ只看见一面。
其实有2个主要芯片,一个是CPU,另外一个是图像处理器。
而且主频好像不止1.8MHz,CPU和PPU都有点烫的。

网友C:
再找找看当年的Apple2,一共64K地址空间,16K的RAM,还能省下多少
磁盘系统,BASIC解释器,一大堆全坐进去了
国产的“中华学习机”也是以此为原型仿制的,还能从普通音响磁带上读写数据。

我刚毕业那会也写过一阵子的6502,开发工具一直很原始

网友D:
中国终于研究成功双层翼飞机了。落后几年不清楚。

网友E:
任天堂电视游戏机的图像、声音、以及图像编码都是由硬件完成的(图像处理器6528),
显示是基于字模方式的,CVBS编码器直接将卡带上的字模(图块)读出进行编码,所以只要2k的RAM空间就可以放下256×240点的图像,而且还可以有多个硬件图层!

tyw以前上传过的《任天堂游戏编程探密》那本书相当的不错,讲的很详细、明了,LZ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E:
另外,任天堂家用游戏机(又叫红白机、FC)的CPU频率是21M多或27M(NTSC只和PAL制不同),PPU频率也是20多M,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F:
另外,任天堂家用游戏机(又叫红白机、FC)的CPU频率是21M多或27M(NTSC只和PAL制不同),PPU频率也是20多M,具体不记得了。
引用 网友E:

老X说的是PPU吧,6502能跑21M?

网友E:
晶振是21.47727MHz、或其他的(制式不同频率不同,后期的芯片和早期的也有点不同)

当然,由于6502是12分频的(和51一样),所以实际上只有1.77M个指令周期/秒
不过6502的复杂指令设计得相当的好,比如间址访问,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数据处理和地址增加,然后再以这个地址同时直接再次间址访问,个人觉得相当的牛B!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下它的“先变址X后间接寻址”、“后变址Y间接寻址”指令

网友E:
电路构架框图

网友D:
存储器也是分页的。

网友G:
6502的设计在那个年代相当出色(1970s),同期的Z80、8085、6800是其主要竞争对手,但6502凭借着Apple II几乎一统天下,现在还有零星应用,MCS51的处理器核心则是由8085简化而来。

网友H:
那是6527,集成了6502处理器,PPU是6538

楼主:
原来靠这个PPU在处理,没玩过图形芯片,还理解不了其原理

ppu输出的video sout1 sout2可以直接通过模拟电路合成为CVBS ? 20年前的工程师果然强大

网友I:
楼主,知道MIDI软波表吧

网友J:
蚁力神果然是见多识广,一路踏踏实实的走过来,赞一个!

网友J:
苹果电脑,cp/m的操作系统,做近代无线电实验用BASIC写采样程序,然后驱动笔式绘图仪,正态分布,20年前的实验报告,一直保存到现在。

网友K:
里面的声音非常简单,只有简单方波、三角波等根据需要进行叠加得到。

网友J:
傅立叶,合成?有道理。

网友I:
蚁力神果然是见多识广,一路踏踏实实的走过来,赞一个!
引用 网友J:

小时候拆过游戏卡,里面就那么一两颗2764,与黑白电视4M的带宽一比,俺郁闷透顶了。若干年后,68000的街机板资料大量出现在电子刊物上,俺才明白调色板及块的极度复用

网友I:
里面的声音非常简单,只有简单方波、三角波等根据需要进行叠加得到。
引用 网友K:

这些由硬件完成,软件员让CPU发间,与教人看五线谱哼小曲是一回事

网友E:
Re:
原来靠这个PPU在处理,没玩过图形芯片,还理解不了其原理

ppu输出的video sout1 sout2可以直接通过模拟电路合成为CVBS ? 20年前的工程师果然强大
引用 楼主:

ppu输出的video就是CVBS,然后到视频插座和调制器;
sout1 sout2输出的是音频(与视频无关),并在一起可以有4个复音。

网友E:
Re:
傅立叶,合成?有道理。
引用 网友J:

叠加制式模拟叠加(经过电阻后接在一起),和傅里叶无关。

网友L:
PPU的2D图形功能很强大的,
但音效就差很多

我也很推崇65系列的指令集和寻址方式
而moto的6809更是将6800和65xx的优点合起来,指令和寻址方式发挥到极限了。

楼主:
老t叔的书太全面了

网友M:
老t叔的书怎么这么多

网友N:
这些东西都不难,关键是别和中日差距扯上关系。
要承认自己不懂就好进步了。

网友E:
LS,就你懂?

拜托,先看清楚这个贴到底讨论的是什么再发言 好不好?

网友N:
楼上,不敢说就我懂,起码这玩意我很懂,至少比这坛子里面99%的人要懂得多得多。
帖子的意思我也看得很明白,正是因为楼主承认自己不懂,所以才有进步啊,真的可喜可贺。
只不过什么差距的东西那个破帖子刚看过很不爽,建议不要扯上关系而已,不管得罪了谁都请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