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2C转UART通信

楼主(2010-10-23):
谁做过AVR在I2C通信中为主机,把I2C转成UART发送出去。或把UART收到的内容转成I2C发到从机上。
做过的给个建议或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楼主 问的问题左看右看都不象是技术人。
这个问题应该是AVR读I2C器件数据,然后把其通过UART发送出去。?

网友B:
1楼的说法并无不妥

网友:
I2C(MCU/i2c器件)-》AVR(I2C)-》UART(PC)

这种吧。。

网友:
这是只是软件问题,调试通讯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要求吧???

楼主:
回2楼。呵呵,我是不像做技术的哦
可是我搞定了I2C的通信
请问你搞定了吗?

网友A:
一直没搞过AVR硬件IIC通信,全用软件模拟。
ICC 编译器中附有C写的软件包,修改后适用于任何类型MCU。

网友C:
AVR硬件I2C有啥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