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0-10-24):
有一个电容的疑问:当电容两端电压改变时,为何会有电流流过电容?电容基本构成为两块金属板,和插入中间的绝缘介质。绝缘体通常理解应该?

网友A:
这两天,怎么和电容充电放电干上了?

初等理解:电容极板上积聚电荷。
高等理解:电场变化,位移电流。

网友B:
绝缘介质本身是不导电的,电容充电的时候,电容两端存在电压差,就会有电场,电容绝缘介质不能提供电子,但是电路可以给两个极板提供电子。一个板得一个板失就完成了电流的流动。

网友C:
要理解电容的话,建议去找我原来那个河边漂亮MM的讲解贴:)

网友C:
再提示下:
电子是不用、也不会过河的,但通往河边的道路上却会有电子在流动哦~

网友D:
从高中物理书上理解的,不知对错。。
补充一点:电流是不会从电容两极板间穿过的,从外电路电流看,等效于。。。

网友E:
I=dQ/dt,Q=CU,电解质绝缘是为了使电容两端产生电势差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