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这个编码器是什么编码?

楼主(2010-10-24):
这个编码器是什么编码?为什么这么不均匀?

这不论坛在玩机器人吗?要大家玩当然首先就得省钱。
在老x设想下,在手指等不需精确的地方不用舵机而直接微型减速电机+位置检测即可。
所以买东西时顺便买了几个便宜的绝对编码器(当然是很不精细的:))

可是到手后老x傻眼了:这玩意也太大了点,而且...
这是什么编码?
为什么这么不均匀?

更新图片,说明如下:
绿线是实际的有连接的同一个铜片;
红线细线是老x早前画的辅助分割线,黄线是实际变化的分割线;
灰色区域是触点间无连接或单一连接的无效区域;
可以看出不同区块的大小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

楼主:
说明:
绿线是实际的有连接的同一个铜片,4圈,另外一边是把4圈铜片连接起来的电刷,把中心向外射线上的4个点连接起来(象电位器内一样结构,大家自己去想)

红线是老x大致画的辅助分割线,可以看出不同区块的大小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A:
这事可能得等老T……

楼主:
又量了一下,发现老x的绿线连接关系是错的,同一圈上的并不一定死同意连接,细窄的线是布线用的。

老想晚些重新整理一下。

楼主:
我也猜测过格雷码,但格雷码也不能让一大片都没连接变化啊~
比如7点~10点这一片。

网友B:
格雷码所有铜片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的导电体。所以不可能是格雷码。

网友C:
介个貌似录像机的位置传感器,订制品

网友A:
好像电极远远不止4个……

网友D:
笨办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读出所有编码,列出“真值表”,然后程序中查表。

网友E:
绝对编码器,可能是格雷码

楼主:
重新更新了连接关系,并且标出了无效区域,现在就很明确了:
只有11个有效的连接区域(还没检查是否有重复的),而且大小不一,只可能是如一级菜鸟所说是某个专用设备定做的编码器了,比如录像机。

11楼说得对,我也是准备这么干的,毕竟状态很少:)
笨办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读出所有编码,列出“真值表”,然后程序中查表。
引用 网友D:

网友F:
一般是专用的。

网友G:
管它什么编码,穷举就是,状态量不多,以后用的时候查表。

网友H:
状态虽然不多,角度分布却不均匀,知道状态,也无法定义角度,这个表的制作麻烦

网友I:
呵呵!

牛X的老X玩编码器了,顶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