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实现此串口中断功能

楼主(2010-10-24):
程序如下,要实现的功能是:当单片机收到3时,执行led1和led2交替闪烁的现象;当收到1或者2时执行其他led的其他状态。

问题是:在执行led1和led2交替闪烁的现象时如果收到1或者2,有时不能立刻改变到1或者2状态,好像还需要等待延时以及程序完检测while(!RI)后才能退出再进入1或2状态。

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原理?想实现各种状态立刻改变最好应该怎么做呢?把延时函数用成定时器吗?
void commIntProc()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flag = SBUF;
  if(flag=='1')
    ……
  if(flag=='2')
  {

    led3=0;

  }
  if(flag=='3')
  {
   while(!RI)
   {
   led1=0;
   led2=1;
   delay(4000);
   led1=1;
   led2=0;
   delay(4000);
   }
  }
}
}

网友A:
下面那句WHILE搬到中断外面去,没这么折腾人家的。

网友B:
最好别在中断里搞这些!!
在中断里判断是flag==1,2,3,再i置个标志位,把中断里面的东西全搞到外面去
定时器可以的话别老想到用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