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SH79F166,10位AD怎么用?

楼主(2010-10-24):
基础问题,
看到手册,
ADDL  和  ADDH  中分别存放的AD 数据,

需要移位操作吧,把2个寄存器合并之后,再转化成10进制数据吧?

uchar adh,adl;
uint advalue;

adl=ADDL;                       //读取低8位转换数据
adh=ADDH;                       //读取高2位转换数据
advalue=(adh&0x03)*256+adl;     //将高低位数据进行合并

这样用对吧?

如果不用中断,应该怎样读取标志位来判断是否转换完成?给一个代码,谢谢

网友A:
advalue=(adh<<2)+adl

网友B:
http://www.sinowealth.com/zh/sof ... =8BIT%20FLASH%20MCU
有一个adc例程,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 是中断的模式  sh79f32的, 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sh79f166  提供的资料太少了,基本上没有,demo和 应用笔记,

不知道 sh79f166提供查询模式么?不想用中断模式

网友B:
查询模式就是 不把中断打开,照样进行转换,启动转换后,不停查询ADCIF是否变成1,变成1则表示转换完成。读取AD DATA后,请将ADCIF清0,再次开始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理解这个意思了, GO/DONE   AD状态标志位, 在查询状态 是否有用?

比如我什么时候用到  GO/DONE   AD状态标志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ADCIF  和 GO/DONE  应该怎么理解这2个的区别和相同的地方

网友B:
可以说,他们对于AD转换结束,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可否详细说说 2者的 区别和相同  的地方,我想弄得更明白一些,谢谢了

网友B:
他们只是两个不同的标志位而已。
GO/DONE表示ADC开始与结束,如果写1,则转换开始,如果被清0,则转换结束在结束的同时,ADCIF置1,如果同时中断允许打开,则会同时产生中断。
ADCIF表示中断请求,置1表示中断请求已经有了,这个是中断系统的。

楼主:
南京立超服务很好,技术很厉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