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带动同步电机

楼主(2010-10-24):
(无正文)

楼主:
交流的也有同步电机吧

网友A:
应该可以,以前厂里一台变频带10几台同步电机都可以,但某些特殊的同步电机参数比较特别,比如压频比比较小,设参数要注意看清同步电机的参数!

网友B:
乌拉拉

------------------------------用户言论/签名并不代表本站观点
title="苏州seo"

网友C:
问ABB技术。。。

网友D:
可以转
但存在起动振动问题, 另外过快的加减速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E:
直接用变频器带同步电机可能启动不了,需要加编码器反馈进行定位

网友F:
变频器  也可以 接 编码器
可以   启动 麻烦  加减速时间设置  长一点 看看

网友G(2012-04-16):
编码器的定位作用是不是确定定转子磁场的夹角?

网友D:
编码器的定位作用是不是确定定转子磁场的夹角?  是的.

网友H: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可以带异步电动机

网友I:
可以的,我们单位用的就是ABB中压变频器,带动4200KW的电机

网友J:
要是可以的楼主说下你的参数设置看看,连接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K(2012-06-18):
学习中,很好的问题讨论。

网友L:
同步电机因夹角120大,直接驱动很所以不同步导致不动或抖动,

好比一个人拉另一个人走路一样,你不看人家步子迈没迈,你却先迈了,容易跌倒

网友M:
可以的,有编码器接口就可以!主要看这种类型的驱动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同步电机主要是启动的时候角度很难找准,所以作出无速度传感器的伺服驱动器还是很NB的

网友N:
可以的  1、首先,需了解一个概念:转差。以异步电机为例:“电机铭牌写着50HZ 1468转”,则转差=1500- 1468=32转。对于异步电机来说,有转差是肯定的。
2、如果要想让电机真正运行于1500转,则此时电机的频率肯定是大于50HZ的。如何保证电机能够按照要求运行于1500转呢?这就是依靠变频器的转速闭环控制了。变频器给定为1500转,转速闭环起作用,利用PI控制器的无差调节,使得电机转速跟随转速给定指令:1500转。这是由变频器的闭环控制策略决定的,不需要用户去人为介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