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G516 ISP模式下,有用到串口通讯,程序AP丢失

楼主(2010-10-24):
82G516做了200多个板子,初次调试时正常,到成品时发现10多个程序得重先下载才能完全正常,不知何因,请帮忙查一下,用这个芯片得如何防范

网友A:
IAP如果是自己写的,入口条件判断一定要非常严格,达不到条件坚决不擦除

网友B:
多半是IAP没有正确处理好造成的,注意IAP不是原子操作

网友C:
有根 V30 是咋接的??

网友D:
对,请注意V30接法,注意应用电压不能超高.

楼主:
没有用IAP,这个芯片可以ISP也可以ICP下载程序,在防被擦除的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如果串口1用于 485通讯,设成ISP下载得注意什么?

网友B:
我估计应用电路的软件或硬件上肯定有问题,不然这么大概率笙泉不用做设计了,最好和供应商联系,协助debug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