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的一个弱弱问题

楼主(2010-10-24):
交流电是模拟量从负电压到0然后从0到正电压  这样的是不是220v的灯泡一会亮一会灭的是不是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的,但由于人眼有视觉暂留特性,而灯泡的闪烁频率是100Hz,所以一般人眼是感觉不到闪烁的。
(灯丝的热惯性也会减小闪烁程度,但不是主要原因。)

给你补充个思考题:
为什么我说“灯泡的闪烁频率是100Hz”呢?

楼主:
小弟真没想出来 ~~~~~~  怎么可能是100hz呢

网友B:
小弟真没想出来 ~~~~~~  怎么可能是100hz呢
引用 楼主:

画个图,好好想

楼主:
好的  我要是还想不出来  你就得帮我一下  谢谢啦

楼主:
我知道了  因为灯泡只在正半周期亮 然后一个交流的周期时间是0.02s 但是灯泡亮的时间是一个正旋波周期的一半 也就是0.02/2=0.01s  然后等的频率就是100hz了

网友C:
“因为灯泡只在正半周期亮”
这句错了。
灯泡在正半周期亮一次(从暗到亮再到暗),负半周期也亮一次。
类似,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输出的纹波基频也是100Hz。

顺便说说,是“正弦波”,不是“正旋波”。

楼主:
负半轴怎么会亮呢?难道灯泡没有极性  顺便问一下交流比直流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C:
灯泡嘛,是个电阻,电流这个方向发热,电流那个方向也发热。

“顺便问一下交流比直流的优点是什么”
从供电角度说,交流容易改变电压。传递同样的功率,电压高了,电流就可以小些,导线可以细些。导线细了,人们才能够架设很长的线路,才能够将电能传输到远处,发电厂才不必设在市中心。

楼主:
是不是所有的交流器件都能  正半周期负半周期都能工作

网友C:
10楼:
那可不一定。

网友D:
爱迪生与尼古拉·特斯拉

网友E:
闪烁的频率不是50hz吗,一个周期一亮一灭各一次

网友E:
想错了,是100hz

网友F:
交流电压抛开参考点,所谓正负就没有意义了。只要抓住交流三要素:振幅、频率(或者角频率)、初相位就OK了

楼主:
哦 交流的不是很懂 等找点书看看

网友G:
原来灯泡是这样工作的啊:$

网友H:
ooo,原来灯泡是如是工作的。

网友I:
我晕了,这么基本的东西还有人你不知道

网友J:
60 W的白炽灯, 波动深度11.7%,闪烁指数 3. 9%.,大大优于日光灯,
白炽灯虽然效率比较低,但闪烁很小,在白炽灯下工作学习,不易疲劳。

网友K:
不会灭。。到0时,灯丝红了之后还有余热。。还能接着亮。。虽然从电的角度来看电是个正弦波。。但是从光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滤过波的。。。余亮就相当于一个电容。。
才发现其实和awey说的一样。只是说得"粗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