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路光纤能传多路信号吗,怎么实现

楼主(2010-10-24):
请问一路光纤能传多路信号,怎么实现发射接收,怎么分离?

网友A(点评):
可以使用彩光模块加上波分复用,单纤可以传2到40路信号,具体还根据实际情况配置,要考虑速率、距离等因素!

网友B:
有专门的光线复用合路器和分离器。

网友C:
频分时分码分

网友A(2020-12-07):
可以使用彩光模块加上波分复用,单纤可以传2到40路信号,具体还根据实际情况配置,要考虑速率、距离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