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的问题

楼主(2010-10-24):
最近换了台笔记本,系统是WIN7的,发现好多软件装的时候老出现问题。
不知道哪位有没有在装MDK的时候有过我的问题。

我在装好Keil U/4后,在打开KEIL_Lic生成ID code后把它拷贝到KEIL CID后就是不能**!!也就是只能用限制版!!

下面是**方法,不知道那里出错了

**方法:
1、先安装MDK412.exe,然后打开“File”“License Management”拷贝CID编号。
2、打开KEIL_Lic.exe“target”选择arm如下图所示
3、把MDK4.12CID编号粘贴到下图CID里面,点击“Generate”。
4、把上图红方框内生成的注册码,拷贝到下图的“New License ID Code”内,点击“AddLIC”就大工告成了。
5、如果截止日期太短的话,就继续用keil_Lic生成注册码注册就可以!!!!

楼主:
这是点ADD LIC出现的!!

楼主:
同样的软件,在XP系统下是能装的,我试过没问题!!可在WIN7下就问题!!晕死

楼主:
那位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WIN7系统下的估计都有这问题

网友A:
我的看法:工作电脑和娱乐电脑分开……

楼主:
楼上的只是看法,方法呢???

网友B:
暂时还没见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我的也一样……
要用盗版的还是用XP好

网友C:
楼主:告诉你决绝办法,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D(2013-03-31):
WIN7系统下的估计都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