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宏晶STC的新15F104E,15F204EA样片测试,很爽(首发2姨)...

楼主(2010-10-24):
前天收到宏晶STC的新15F104E,15F204EA样片, 测试了一下,很爽...

(注:看到有些朋友收到后直接用普通的STCISP软件烧写是没有对应型号的,不可以使用。另2010.10.19前和后的样片有区别,使用STCISP临时文件也不同,在官方网站下载有留意区分,新的中文版的文件名为:stc-isp-15xx-v1.0-chinese.exe,可在: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ISP-15F204EA-V1.0/stc-isp-15xx-v1.0-chinese.exe下载)

频率调整真很好用,以前改频率要调晶振,现在是无级由5-35M任意调整的。

ISP软件频率调整最低可输入4M,但目前样品实际只能到4.75M(误差18.79%),最高可输入45M, 也实际可以调整到45M,配合1T,跑程序飞快(因为1T单片机在典型应用中加权实际测试相当一般12T的51的6-7倍速度,所以45M时相当通常292M!!)

频率调整的原理估计是上位机ISP软件与单片机进行通讯,不断自适应将频率调整到目标值。整个过程约需要6-10秒。

测试中,发现有时超频调整到45M后,再调整到低频,ISP连接时有时会失败,等很久也无反应,我是多将芯片冷启动再试的,40M以下每次都可以成功。(我使用台机INTEL P965主板的原生串口。部分USB转换线可能不兼容,我用过力特的牌子最好)。

测试中,好像ISP软件的104和204选项是通用的,都可以完成ISP。

40脚的STC15F12AD系列好像现在不主推了,我以前的链接在这里:
【国产单片机】https://bbs.21ic.com/icview-184660-1-1.html :)

网友A:
这开发工具很亲切,曾经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B:
果然很酷,我也打算找一片去!

网友C:
1T能跑45M? 那确实速度飞快了。

不知道它这个片内RC震荡的频率稳定度怎么样,最好是用烙铁烫下亲自测试下看看:lol

网友D:
4楼,STC15系列频率的温度稳定性比较好,我实际测试过,放冰箱(大约-18度)和热风枪吹(大约80度),变化在+-1%,所以STC在这个内部RC上是下了很大工夫。。。
相同条件测试过别的MCU,比如PIC、AVR等等的内部RC,都浮云。。。

网友E:
:loveliness: 这么牛,啥时候能销售呀

网友F:
我支持 stc,支持国产。 stc的易用性、性价比我很喜欢。

我曾经用到过军品上,高温低温实验都通过了。持续工作还没发现跑飞之类的

网友G:
最近发明(哈哈哈~~~)stc新用途,正想一试.没想到天上掉下个粘豆包,申请几片样片去......呵呵

网友H:
stc的学习用着还是可以的

楼主:
呵呵呵。。垃圾。。。
引用 网友I:

(语言太激了,修改一下)
没有垃圾的产品,只有垃圾的人!!!!

楼主:
1T能跑45M? 那确实速度飞快了。
不知道它这个片内RC震荡的频率稳定度怎么样,最好是用烙铁烫下亲自测试下看看:lol
引用 网友C:

45M可以跑,但是官方目前只支持5-35M,到时ISP正式软件可能屏蔽掉。

4楼,STC15系列频率的温度稳定性比较好,我实际测试过,放冰箱(大约-18度)和热风枪吹(大约80度),变化在+-1%,所以STC在这个内部RC上是下了很大工夫。。。
相同条件测试过别的MCU,比如PIC、AVR等等的内部RC,都 ...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40脚STC15F12AD进行过测试,好像不止1%, 好像到了5%。这次没测试,可能进步了。。。

网友D:
5楼,你用STC做过多少产品呢?
我用过STC的MCU6年多,稳定性是不错的,并且现在STC的市场使用率已经很高了。。。

STC15F下列,
执行 16位*16位=32位 的计算,用C51,包括数据的传送,45M时是4.8us,36M时是6us,24M时是9us,这个速度用在测控中的计算不错。。。相同的程序在AT89C52中执行,24M时是83us。。。

网友J:
敢用STC,胆子够大的

网友K:
楼主真行啊,怎么申请的呢?:lol

网友L:
冰箱可以-18度?牛呀

网友I:
5楼,你用STC做过多少产品呢?
我用过STC的MCU6年多,稳定性是不错的,并且现在STC的市场使用率已经很高了。。。

STC15F下列,
执行 16位*16位=32位 的计算,用C51,包括数据的传送,45M时是4.8us,36M时是6us,24M ...
引用 网友D:

用了两年,通知我改封装。我彻底抛弃了。
所以说垃圾。

网友I:
(语言太激了,修改一下)
没有垃圾的产品,只有垃圾的人!!!!
引用 楼主:

我说STC 51垃圾。没说你。其实你TM也是垃圾。到处
宣扬垃圾。

网友M:
频率调整真很好用,以前改频率要调晶振,现在是无级由5-35M任意调整的。

无极调整频率?第一次看到

网友D:
16楼:

冰箱可以-18度?牛呀

=========================

可以的啊,冷冻室,新的冰箱一般可以到-10~-20度之间,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呵呵,这世界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黄金。
我昨天刚打款订了500pcs的15F104E,要下周发货,等待......................

网友G:
样片到了..............,:lol,过两天试一下.

网友O:
楼主不会是托吧:lol

网友P:
STC到现在都没出CAN或LIN总线的片子
╮( ̄▽ ̄")╭

网友D:
25楼
STC到现在都没出CAN或LIN总线的片子

*************************************

带CAN或LIN总线的片子,贵,量很小,所以IC原厂做的不多。。。

网友Q(2010-12-11):
烧不进去。。。

楼主:
我说STC 51垃圾。没说你。其实你TM也是垃圾。到处
宣扬垃圾。
引用 网友I:

请注意文明,不要人身攻击。它垃不垃圾自然有市场来决定,我只是来交流我的使用心得。谢谢。

楼主:
烧不进去。。。
引用 网友Q:

已经在国产单片机版的帖子回复你了。估计是电源和串口没接好所致。

网友R:
尽管不是很喜欢,但不得不说,STC是下了功夫的。

网友S:
呵呵,下载ISP软件好象改头换面了,像个样了,估计是专门找个人重新设计了界面。

楼主:
烧不进去。。。
引用 网友Q:

我问“下载器”是说下载板而不是说下载软件(你的V1.05已是最新版了)。
首先保证有电平转换电路(通常是MAX232芯片),然后保证它是正常工作的(必要时可换一块开发板)。
然后将15F104E的第2脚接电源(+5V),4接地,5是串口的RxD, 6是串口的TxD,一共4根线。详见数据表的“STC15F100系列在系统可编程(ISP)典型应用线路图”(101119 P243页),就这么简单,一定可以成功的。:)

网友Q:
我是这么接的,用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Q:
刚才打了服务电话,MM说她不知道...

网友Q:
原先那根USB转串口线换掉,
用了根普通的串口线就成功了
感谢autopccopy的耐心指导

楼主:
原先那根USB转串口线换掉,
用了根普通的串口线就成功了
感谢autopccopy的耐心指导
引用 网友Q:

恭喜ISP成功,不用客气。虽然有些USB转串口线不行(估计主要是时序精度或电平不满足),但很多是可以的。我用过6款线,有2款不行,4款都可以顺利跑11520BPS以上。个人觉得最好的是力特的转换线,但价格稍贵。台式机,当然推荐用原生的串口,最稳定了。 :)

网友D:
偶近来做了些通用程序,用STC15F系列测试太方便了,应为我经常要测试从5MHZ~35MHZ的时候,程序是否能正常,用STC15F的,改频率太方便了。。。

网友T:
廣告打的真兇,內部晶振早已是必備沒實麼可炫耀, 45MHz  design for  8051 小心功耗, 品質亦是重要!!!

楼主:
廣告打的真兇,內部晶振早已是必備沒實麼可炫耀, 45MHz  design for  8051 小心功耗, 品質亦是重要!!!
引用 网友T:

公开讨论就是广告?haha...

这个內部RC振荡器(非晶振)是低温飘的,45M是超频使用,官方到35M. 欢迎讨论。。。:)

网友D:
近来做的两个东西,一个用33MHZ,一个用36MHZ,嘿嘿。。。
38楼,功耗并不大的。

以前用内部RC 6MHZ,3V,IDLE模式 1ms中断,MCU电流1mA。。。

网友U:
是做神马的?这么犀利

网友V:
近来做的两个东西,一个用33MHZ,一个用36MHZ,嘿嘿。。。
38楼,功耗并不大的。

以前用内部RC 6MHZ,3V,IDLE模式 1ms中断,MCU电流1m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已经大了

网友D:
42楼,电流大小都是相对的,对于51,1mA已经算小了,或者你再举几款比1mA还小的51?
如果说绝对电流,那么以前经常用的是2~5uA工作电流,驱动128段LCD,这个电流,在有的领域算小了,但是,在有的领域,则还是非常大,因为有时候会要0.1uA以下的。。。

所以,42楼,当你判断一个参数时,要记住,都是相对而言的。。。
如果你设计一个电源功率是5KW的,自己认为功率算大了,但是我也象你这样认为的话,也会告诉你,你这点功率根本不算,人家几百KW的电源都有。。。。

网友D:
44楼,你先说一下国产的定义。。。

严格的说,比如波音飞机,比如通用汽车,米帝本土产的,都不算是米国 国产,因为,这些飞机和汽车,有相当部分零件不是米国产的。。。

网友W:
:lol俺也在用....STC12C5202AD的..带AD和PWM功能的.

网友X:
咋样才能申请到啊????谁能教教我?

网友T:
公开讨论就是广告?haha...

这个內部RC振荡器(非晶振)是低温飘的,45M是超频使用,官方到35M. 欢迎讨论。。。:)
引用 楼主:

好像最新的15系列的ISP软件1.05版本里最大只能到33.1776M的嘛?而且奇怪怎么没有7.3728M和14.7456M的选项

网友D:
你直接输个频率看看

网友Y:
强大的广告贴。

网友Z:
后面跟着一队托-------

网友AA:
网站上有一句很响亮的话:
“宏晶科技现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8051单片机设计公司”
后面没有“之一”哦。
支持宏晶,支持姚总。让51单片机仍然充满魅力,并且越来越强大,几年前,让单片机跳百兆简直不可能的。
STC15F的宣传PDF做得的确很牛,可能单片机的老搭档,外部晶振,还有那两个可爱的双胞胎,真的可以光荣下岗了,下次有机会要尝试一把。

网友AB:
这广告做得...

网友T:
后面跟着一队托-------
引用 网友Z:

我晕,用STC的就是托了?

网友D:
呵呵,我最BS那种连签名和名字都卖IC的。。。。
人家用用IC说说经验就是或是托,那我是这世界上过百个厂家的托了,嘿嘿。。。

楼主:
后面跟着一队托-------
引用 网友Z:

然后再跟着一队"黑"... 呵呵。。。;P

开玩笑了,大家都是学习和交流的。。。:handshake

18:42编辑(增加):
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反而我不希望某厂家一家独大的,这样对我们消费者不好...

楼主(2011-11-17):
很久没来了。在虾坛得到一点消息:

新品:
1.3.1 STC15F2K60S2系列 2012年3月开始供货
=====================================
1.3.9  STC15F204EA系列 A版本现已供货,B版本2012年4月 ~ 6月开始供货

1.3.11 STC15F104E系列 A版本现现已供货,B版本2012年3月开始供货

详见PDF, (最好用迅雷下载快些)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5F2K60S2.pdf

1.1.STC15F2K60S2系列单片机简介
STC15F2K60S2系列单片机是STC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高速/高可靠
/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 单片机,采用STC第八代加密技术,加密性超强,指令代码
完全兼容传统8051但速度快8-12倍。内部集成高精度R/C时钟,±1%温飘,常温下温飘5‰,
5MHz~35MHz宽范围可设置,省掉昂贵的外部晶振。3路PWM/PCA,8路高速 10位A/D转
换(30万次/秒),针对电机控制,强干扰场合。
在 Keil C 开发环境中,选择 Intel 8052 编译,头文件包含<reg51.h>即可.

但是例如PDIP40的引脚与传统51不同,实现了40引脚得到最多的38IO(即去除电源和地),而且没有兼容品(STC还想专属,不让别家抄袭),要是缺货就很被动。当然,开发板学习时可使用转接板实现兼容。

喜欢的人会选用,不喜欢的还是不喜欢。在M0泛滥的情况下,大家各取所需吧。。。

下图是STC15F4K60S4的命名规则:

引脚图:DIP40:38IO! :)

转载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84660-10-1.html 196-197楼!

我准备申请样片! :)

(4283)

网友AC:
用 STC 还可以省下买仿真器的钱,真的很划算。

网友AD:
大叔,低端单片机关键是I/O外设和可靠性,至于架构先进,速度什么的都是次要的。

网友AE:
嗯,很好,很羡慕

楼主:
【STC15系新ISP软件V6.05 】,增加了很多小工具和内置15F系列的头文件。
http://www.****ducst/datasheet/s ... -isp-15xx-v6.05.exe

另外各PDF 数据表都有更新,但是用Adobe Reader v6.0 打开是会提示【打开文件错误】,请升级到Adobe Reader v7.0 和其他PDF阅读器即可 正常打开。:lol

(4851)

网友D:
今天下了STC网站的STC15F的V6.05的ISP程序,发现很快,并且串口助手的条目可以定义一个名字,很好。

网友AF:
STC 我不喜欢

网友AG(2011-12-17):
:dizzy:这么狠,有8腳封装三路PWM的么?

网友AH:
各取所需的,连台湾的三到九流芯片都有人用.STC总好过大部分台湾IC吧!

楼主:
又有升级了: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ISP-V6.00/stc-isp-15xx-v6.06.exe (大小:236K)

该15F系列STCISP软件中内嵌的工具(如:串口助手, 波特率计时器等)均可以独立使用,使用方法为:在工具选择页上单击鼠标右键进行选择. 关闭独立使用的工具可以再次返回主界面。

即是你不使用STC的单片机,也可以独立使用“串口助手”和“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计算器”、“软件延时计算器”等小工具,均可以提供独立的界面!

其中“串口助手”有很多特色功能,值得一试。。。:)

(5036)

网友AI:
07年用过三款,无一例外重启,我的系统要计时,不允许重启。别说我不会用哦,事实我也不怎么会。但是,我用别的就没事。还个小压缩机,电磁阀,小电机。因为如果加光耦,我不如用别的了,价格上没优势。

那时候叫stc89Le516Ad stc12c4052/stc12c2052, stc12c5208 什么的。

用516的时候,就一样的程序,就不停的开关继电器,当然还带压缩机。516AD,一会儿就重启了。但AT89S51一次都不会重启。P87LPC767也用过,没事

网友AJ(2014-02-01):
我用STC15F2K60S2做同时接通8路交流接触器,连续工作没事,牛b的avr接上就晕倒了,stc真不错

网友AK:
无极调整频率?第一次看到.

不可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