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FMC_PLC的接口怎么用?

楼主(2010-10-24):
那个spartan6的板子上留的那个FMC_LPC的接口是FPGA的IO口么?

这个接口用什么来连接?

网友A:
FMC其实就是I/O口,不过走线很有讲究,大部分是差分对,你可以看看赛林思的FMC扩展卡,有的是十几层的板,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_kits/fmc.htm

楼主:
好的,多谢LS啦

网友B:
用来传输句的

网友C:
FMC有LPC跟HPC两种,LPC的有34对差分对或者68对单端信号,是普通的IO信号。

网友D(2011-01-20):
顶。我只看真正实用的问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