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判别颜色问题

楼主(2010-10-24):
最近参加的机器人校赛,需要机器人自动识别绿色和黄色两种木块,不用摄像头的图像处理,有没有什么色敏传感器可以推荐?(自己上网查了一般都是以R,G,B三基色为识别依据的,这样会影响判断绿色和黄色吗?,有一种集成的TCS230,但好像比较贵,制作小型机器人不划算)

网友A:
你买个    光纤放大器 配合 光纤头,调整感应指,是可以区分的

网友B:
可以用色标传感器的

网友C:
用普通的色标传感器应该能实现你说的功能,而且是工业成品,可以直接买到。
不过好的色标传感器也不便宜呢。

------------------------------------------------------------
www.robot360.cn中国机器人网

网友D:
想廉价用算法,基于网络摄像头用的CCD或CMOS图像传感器即可,如果系统本来就需要DSP或ARM等高速处理器就更合适了。玩这个,基于图像处理最合适,也不难,无需真正的去做图像识别,分析其中的RGB信号成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