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KEIL MDK 怎么 胡乱 编译 在 51版本 调试却OK

楼主(2010-10-24):
void main(void)
{
static unsigned short Ms_1_Cnt=10; //1ms
static unsigned short Ms_10_Cnt=100;//10ms
static unsigned short S_1_Cnt=10000;//10ms
for(;;)
{
  Ms_1_Cnt--;
  Ms_10_Cnt--;
  S_1_Cnt--;
  if(!Ms_1_Cnt)
  {
   Ms_1_Cnt=10;
  }
  if(!Ms_10_Cnt)
  {
   Ms_10_Cnt=100;
  }
  if(!S_1_Cnt)
  {
   S_1_Cnt=10000;
  }
}
}

楼主:
if(!Ms_1_Cnt)
  {
   Ms_1_Cnt=10;
  }

在MDK  里 不管 条件是否成立  都 执行  Ms_1_Cnt=10;  超级郁闷啊  全乱了!!!

楼主:
不知道 各位 大牛 有 无 碰到这种 情况
下图  51 版本

楼主:
下图 ARM 版本

网友A:
被优化掉了,降低优化等级

楼主:
谢谢!
好久没有写CODE  忘记这个 :L:L

不好意思  21IC   以前都给 50 分的  现在 一分 都不偶 了   难道偶 冒犯了谁?
莫非以前分散多 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