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请教

楼主(2010-10-24):
最近一个板子上用到AD7705,现在配置,读数都能出来了,就是有一个问题。我配置成双极性,增益为1,ANI-接1.25V,参考电压1.25V,当ANI+对地为零的时候,读数0x20左右,应该是最小,ANI+对地1.25V的时候,读数0xfff3,感觉已经满量程了。根据手册,这种接法应该ANI+输入对地范围0~2.5V才对。
     请教大家,读出来的数,跟实际电压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公式是什么?还有,我这种用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应该是ANI-接地时,ANI+可以接0~2.5V

网友B:
顶一下。不知道也要顶。

网友C:
用1.25V基准,使用范围应该是-1.25-1.25V吧。

楼主:
感觉用1.25V的基准,AIN-接1.25V,AIN+输入范围应该在0-2.5V

楼主:
找到问题了,结贴

网友D:
楼主如何解决的呀?

网友E:
楼主能否仔细的解释下,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F:
模电好久不动了,都给忘了。

网友G:
是啊,楼主能否再发个详细的结贴啊,我想知道。谢谢,

网友H:
对应AD转换器:
     我想输出电压=【(AIN+ ——AIN-)/2^ADC的位数】*AD转换所得到的值。
希望又说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