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Tiny120 USB虚拟串口的那个例子疑问

楼主(2010-10-24):
1、菜鸟,虚拟成功了,驱动也装好了,但是这个串口怎么用呢,在例子中也没找到发送和接收的函数,
2、看到例子中中断用了uart0.XXX,那UART0能同时用吗?
谢谢

网友A:
虚拟串口是对PC而言的。
对于MCU还是USB设备访问,与UART无关。

楼主:
谢谢,虚拟串口在计算机中的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给出在通过这个虚拟的串口和计算机通信的例子,就是如何在120里面操作相关USB来完成串口通信,谢谢

网友B:
俺也想知道~~~有人在做CDC类

网友B:
试了,自环115200不丢包。不会用。光盘里的vcom

网友B:
有一点明白了。
这个例程是将nuc120虚拟成串口设备。
RX0,TX0就是这个虚拟串口的TTL电平的输入和输出。

楼主:
那不是要浪费一个串口吗?比如我串口0收到的数据,(或者其它渠道得到的数据),处理后,想通过USB的虚拟串口发送到计算机上,如果这个占用了,那不是数据通过串口0透传过去了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

这个只需要在固件方进行一下数据处理, 得到数据(不一定是从UART来的)之后, 可以通过USB发送出去.

而主机方(电脑)就可以通过该虚拟串口得到数据.

网友B:
俺用120的虚拟串口接M0516的串口,在115200下调试了M051的串口例程。

但是不知为什么不能ISP。
P3.2接地,从LDROM启动的。
ISP应用程序链接超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有可能是ISP应用程序的兼容性问题.

通常此类应用程序在使用硬件串口是没有问题, 在使用虚拟串口时产生超时错误, 那都是应用程序设置的超时参数不够. 因为虚拟串口的传输有一定的延迟.

当然, 也有可能是这个NUC120串口虚拟的固件优化的不够好, 导致USB方面的数据没有及时送出或传回.

网友B:
等待斑竹解答。
研讨会的板子太简陋,俺把两个板子连起来用。

网友B:
这个例程不错,串口可以枚举出来。

网友B:
nuc自带了两个虚拟串口的例程。
vcom用uart0,vcom_io不用uart0。
但是只能用vb的串口控件mscomm或cvi自带的串口函数。
一般的串口拦截软件也不行。
一直不解。

网友D:
ISP不是应该短接PB15吗,我这ISP没问题

网友B:
isp用真串口肯定没问题,俺用nuc的虚拟串口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应该搞定了吧…

楼主(2010-12-26):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E:
楼主给大家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