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120能不能代替FT232RL

楼主(2010-10-24):
之前一直用号称最稳定的FT232RL,刚拿到Nutiny120的板子,看到有个例子是USB转串口的,这个代替FT232RL有什么优缺点呢,欢迎大家讨论
注:FR232RL每片*币30+

网友A:
用NUC120等Cortex-M取代专用芯片FT232L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价格比用其更低。

网友B:
俺用nuc120也是看FT2232H约50元,它是2路USB转串口或并口

楼主:
期待相关的例程出现,
BTW:
看了下官方的例子,注释太少了,好多函数就没有注释和说明

网友C:
用NUC120是可以替代的, 功能方面嘛, 估计没啥区别, 也有可能NUC120会更强, 毕竟他是基于软件来实现的, 功能会更灵活.

网友B:
实验可以,在115200下。
好像是简单的传输功能,控制信号如DTR,RTS,CTS…等信号好像没有。
因为这些管脚需要定义。

楼主:
用NUC120是可以替代的, 功能方面嘛, 估计没啥区别, 也有可能NUC120会更强, 毕竟他是基于软件来实现的, 功能会更灵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在用FT232RL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死,就是串口不收发了,但是很难发现,如果用软件的话可以用狗来看着他,死了后干点什么时期

网友C:
我在刚才的一个帖子有说明过, 编写PC端串口通讯程序时, 要比一般硬件串口多一些延时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还要解决一个波特率自动适应的问题,就可以代替了

网友C:
在CDC中, 波特率是由上位机软件设置的

固件会根据上位机要求的波特率来设置硬件UART.

楼主:
好诱人的头像
tg.liu 关于CDC有没有具体定的实例呀,最近刚好要用到FT232,实在不行就将它否了

网友B:
光盘里有VCOM。

网友C:
对, 官方BSP驱动库中有例子.

NUC1xxBSP\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NUC1xx-LB_002\Smpl_VCOM

网友B:
例程有些问题,115200最长一包只能24个字符,再长就误码了。

网友D:
个人感觉FT232RL好一些
还有就是看干什么用了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试过将硬件的uart分离,也可做usb转i2c或spi,很方便,不过速率在400k以下。

网友E(2011-10-30):
:lol现在还有FT232HL,单路做SPI\I2C\JTAG\FIFO,USB2.0 48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