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不同模块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24):
单片机和舵机同时供电,可能会在上电时因为电流过大造成单片机电压过低,从而导致无法工作,求问,在制作机器人不同模块的供电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好的芯片选择?
7805和LM2940哪个好?谢谢

网友A:
分开供电,单片机和舵机各用一个电源,不过你的电路板要自己做,

楼主:
好的,那关于芯片呢?7805和LM2940哪个好?

网友A:
我个人认为都差不多的

网友B:
呵呵 当输入输出的压降要求较小时要用LM2940

网友C:
最好用20ms周期的PWM波测试一下舵机在旋转时需要的电流,东西看不出来只能靠仪器了

网友D:
注意:
单片机电源一定要和动力电源、执行件电源分开!

网友E:
老X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