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个射频电路~

楼主(2010-10-24):
看看我画的电路有没有问题?每个部分的功能是什么?里面有一个封装P5是三极管吗?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画?
抄的吧?

射频不是抄的个电路图就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抄一个电路板的,想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B:
这可实在没办法分析。

网友C:
首先说,P5不是天线天关,如果是的话,应该有个控制端。
P5不应该是三极管,如果是,它应该有偏置;可能是个IC,它的供电可能在电路中是隐藏的,电路图中允许这样画。

如果是你自己画的,这电路可太随便了,

网友D:
电路根本就是错的。

网友E:
可悲的中国人,连给你抄都抄不对:dizzy:

网友F:
P5是什么器件

网友G:
楼主连抄都抄不对,哎
猜测这应该是一个车载有源天线的信号放大电路
这玩意儿用得着抄么?找个电视天线信号放大专用的ic,照着做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想分析一个微型电路板的原理,因为元器件都是贴片的,不好分析,所以根据自己分析画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汗,又不是直接抄电路图~是分析一个贴片电路板,难免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想分析一个微型电路板的原理,因为元器件都是贴片的,不好分析,所以根据自己分析画出来的,难免有错,请指点~

网友H:
P5应该是个MMIC之类的射频放大器。你看下书,这是一般是很基础的电路,看看就行,没必要抄,或者下载一些射频放大器的数据手册参考一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

网友C:
抄别人电路时,也要加入自己的分析才行,不然错都不知道错在哪儿。
作为高频电路,一般都有谐振回路,要么用集总参数、要么是分布参数,你看别人板子时,首先从天线回路找,天线回路的形式有外乎书本上的几种或者变形,P5如果是个放大IC,那么R3应该不是这种接法,我没见过这种反馈方法。输入部分也有匹配回路,但不是你画的这种形式。

网友I:
这是个射频PA,但电路肯定是抄错了的

楼主:
根据各位的分析,把图重新改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J:
感觉R3不是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