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到路的演变

楼主(2010-10-24):
场到路的演变:

电路的基础有三个方程,它们是KVLKCL和欧姆定律(广义形式U = Z I)。就算是那些半导体电子器件,多半也是采用适当的等价模型变成电路中的基本理想元件的组合。是否有人怀疑过那几个方程的合理性?它们来自何方?下面将从场中找到它们的根。

先给出场的八个基本方程。不熟悉者可找《电磁学》查阅。

Maxwell 微分方程(一般形式)
▽•D = ρ
▽•B = 0
▽╳E = - dB/dt
▽╳H = J + dD/dt

连续性方程
▽•J = - dρ/dt

本构关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J = σE
B = μH
D = εE

这八个方程,构成了电磁场的基石。这些方程中只有六个是独立的基本方程(其他两个可被导出),选择如下六个基本方程: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E = - dB/dt

安培全电流定律
▽╳H = J + dD/dt

连续性方程
▽•J = - dρ/dt

本构关系
J = σE
B = μH
D = εE

若介质为简单介质(均匀、线性、各向同性),则有限定形式如下

▽╳E = - dB/dt
▽╳B = μJ + μεdE/dt
▽•J = - dρ/dt
J = σE

利用高斯散度定理和斯托克斯旋度定理,可得积分方程

Edl = - d(Bds)/dt = - dΦ/dt
Bdl = μ∫Jds + μεd(Eds)/dt = μI + μεdΨ/dt
Jds = d(∫ρdv)/dt = dQ/dt
J = σE

至此,得到了四个电磁学基本方程。它们从微观到宇观,从静态到γ波段都得到了充分的实验验证。是目前无可挑剔的基本物理规律。

下面在此基础上,建立KVLKCL和欧姆定律:

一,KVL

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积分形式)

Edl = - d(Bds)/dt = - dΦ/dt

沿电路作环路积分,若有电感则沿电感线圈中的导线作环路。

现在作两个假设(即近似):

1)假设导线为理想导体,即电阻率为零。
2)假设导线为等势体,通常波长比导线长一个数量级以上就可以近似认为成立。

由此假设,上式的左边积分在导线内将为零。环路积分变成了形式ΣUk,其中UK为除电感以外环路中各器件的电势差(电压)。
现在再考察等式的右边。将磁链分成两部分,其一为穿过电感线圈,其二是穿过电路中的环路,表为 - dΦ1/dt – dΦ2/dt。则方程变成:

ΣUk = - dΦ1/dt – dΦ2/dt

现在再作进一步近似,认为dΦ2/dt 很小,可以忽略(通常低频下是可行的)。再移项可得:

ΣUk + dΦ1/dt = 0

这就是KVL,其中dΦ1/dt表示电感上的电势差(电压)。

二,KCL

基于连续性方程(积分形式)

Jds = d(∫ρdv)/dt = dQ/dt

作一个封闭曲面包含电路节点。显然,绝缘体介质中电流密度为零,上式左边变成ΣIk,其中IK为某一导线支路电流。现在作一个近似,认为节点处(曲面内)对外无位移电流,即dQ/dt近似为零。便得:

ΣIk = 0

此乃KCL

三,欧姆定律

不难由J = σE,得到I = U / R。至于I = U / Z,不妨可自己利用前面的基本场方程导出电容和电感的表达形式。

至此,从场方程中经适当的假设或近似推导出了电路中的基本方程。从中可以看出电路的基础和局限。从而也应该知道,在什么条件下需要改造电路中的基本方程以适应特殊的情况。

网友A:
不过,清楚明白知道梯度散度旋度等等的估计不多,所以HWM此帖一定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网友B:
这些公式上学时没弄明白。。现在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记得当年学工程电磁场。讲课老师是以内容的难度来取乐,我们越不懂越觉得难的她就讲的越精神,呵呵。

不过现在大概还能记起老师在黑板上画的球面上的箭头。

方程是忘光了。

楼主:
maychang 兄:

学电的,这些基本的场论和矢量代数基础都是必须的。这还只是《电磁学》中再简单不过的东西,若涉及到标矢位、库仑和洛伦兹规范,张量等还不头大了。而那也只是《电磁学》中的基础。

梯度、散度和旋度,都是非常显见的概念。关键是如何去理解。

网友A:
HWM兄:
你说得一点都不错,学电的,这些知识是应该掌握的。

可现在你看看,连一阶常微分甚至连导数都头大得搞不清的还比比皆是,你指望他清楚张量?
这是“场”。“路”呢,欧姆定律搞不清的不也是大有人在?

网友D:
理论掌握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技术水平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HWM的总结简明扼要,但要真正弄明白,得看好几本书。

酷之!

网友A:
HWM兄首帖还提到了“各向同性”。
我看,本坛里面说得出模拟电路里面什么东西不是“各向同性”的,大概没有几个。
所以,HWM兄此帖确实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网友E:
我学光电的,至今未懂电磁场、电磁波

无奈只能搞搞“高科技”的单片机

网友F:
90年代的一个下午,我在稿纸上从KVL和KCL入手得到电报方程,求解微分方程组,进而求出高频电路里的一系列公式,让我在面对光通信系统中的一块OTU板高速PCB设计豁然开朗,这是我当年学习射频时最快乐的时光。回头翻翻书,居然是大三教科书上的真实案例......

网友G:
宜将余勇追残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电磁场是电路参量的微观基础,但那些方程等式在夸克或量子方面未必是精确的吧。去年有人给我说现行的超弦理论,因为没时间深入了解。哪位达人能否介绍一下最近物理学方面的新动向?

网友H:
正在以10C的速率充电...

网友I:
理论掌握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技术水平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HWM的总结简明扼要,但要真正弄明白,得看好几本书。

酷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网友I:
HWM兄:
你说得一点都不错,学电的,这些知识是应该掌握的。

可现在你看看,连一阶常微分甚至连导数都头大得搞不清的还比比皆是,你指望他清楚张量?
这是“场”。“路”呢,欧姆定律搞不清的不也是大有人在?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J:
写的不错 不过确实曲高和寡 这样的理解应该是对场、路先行了解之后的后验的总结

路是对电现象的集总描述,是简单方便的,而场的描述是复杂的,但却是深刻的。

麦克斯韦方程是复杂的,过去很长时间我是稀里糊涂的,不过换个视角,它又是简单的,太简单了!从战略上要这样藐视它!数学,一旦我们知道它的原因和目的,就简单了。 科学理论一是对现象的描述,二是有待现象的验证。“得到了四个电磁学基本方程。它们从微观到宇观,从静态到γ波段都得到了充分的实验验证。”如lz所言。那麦克斯韦方程也不过是描述现象而已。不要单纯从数学上去理解!
比如,▽╳E = - dB/dt是什么?倒过来dB/dt=-▽╳E,变磁生电,无非是描述电磁感应现象而已。何难之有?至少入门了,不畏惧了。

网友K:
写的很好,有的符号看不懂!:(

网友L:
我习惯用场的观点来做这个系统,感觉方程太过抽象,且较死板,不灵活

网友M:
哈哈,看到加酷才留意。
过去曾做过“洞”啊、“空”啊的题,现在再看,基本没办法了,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N:
时代转折的知识,伟大是伟大,可是学不来。

网友O:
散度 梯度 旋度

网友P:
拜读HWM教授的好帖,不过我觉得求梯度的符号“乃不拉”是坐标的扩展,科普帖的话不如在简化的坐标中用df/dx表示好了,这样能看懂的人可能更多一点

网友Q:
:lol
难度好大啊。
mark 一下,等下次 看的懂了再来。哈哈

网友R:
如果放在开《电磁学》的那个学期花个一星期的时间估计能理解,过了那个时间段,实践中有碰不到用不上的话,很难再记得住这东西

网友S:
曾学过了,又忘过了,又学了,一不用又忘了不少

网友T:
就不信你在用三极管搭电路时,用那些散度、旋度来算得其工作点,而对于基本的KVL和KCL也不见得用吧,再者,对于欧姆定律,一些量怕是还是估算的吧?(模拟电路大多用补偿和反馈来保证稳定,所以有些量估计便可,如果你硬是要精确计算出来反而不可能精确)
想想人家是怎么推出麦克伟斯方程怎么推出来的?
人家在用KVL,想象闭合回路中的电流必须处处相等,即电子必须穿越整个回路,但是又发现用交流来通过电容时,电容极板并没有电流的穿越,遂发现另一关键的电流:位移电流,这才推出电磁方程组的。而这个方程并不否认原来的KVL方程,只是完善它。
所以说,谁先谁后?
当然,大侠您理解深彻,小生佩服,但也不至于忽悠大家都去看电磁学吧?

网友O:
LS  电磁学 是 基础  可以 偶以前 没有 学过    基础扎实 技术才能做的深入

网友P:
就不信你在用三极管搭电路时,用那些散度、旋度来算得其工作点,而对于基本的KVL和KCL也不见得用吧,再者,对于欧姆定律,一些量怕是还是估算的吧?(模拟电路大多用补偿和反馈来保证稳定,所以有些量估计便可,如果 ...
引用 网友T:

KVL和KCL并不是万能的,有天线的开放式电路中KCL就是不成立的

网友U:
高数都快忘了  唉

网友V:
留个记号,早知道这些是基础,当初学的时候也是认真的学,可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忘了

网友W:
难度好大
mark
等看的懂了再来

网友C(2011-04-27):
好贴不能沉,这几天在看电磁场。
看懂了。
梯度、散度很容易理解。旋度虽然知道什么意思,但还是对应不到实际物理意义。
麦斯威尔几个方程也知道含义了。
那几个电路方程推到过程也看懂了。

继续努力!深入领悟。

网友C:
积分表达式更容易理解一些。

微分就是推导方便。

网友X:
就不信你在用三极管搭电路时,用那些散度、旋度来算得其工作点,而对于基本的KVL和KCL也不见得用吧,再者,对于欧姆定律,一些量怕是还是估算的吧?(模拟电路大多用补偿和反馈来保证稳定,所以有些量估计便可,如果 ...
引用 网友T:
:victory:

网友Y(2012-02-18):
最基本也是最高深最实用的

网友Z(2012-10-28):
好想念大学时的那个教《电磁场》的老师,一个很和蔼的老头,做测量的,后来来我们校当了教授。呵呵!他的课很深刻。

网友AA(2013-01-12):
引用 网友O:
散度 梯度 旋度

我喜欢这么表达,在看麻省理工《电子电路》公开课时,第一二讲,那个老师讲过楼主说的。把电路分析的前提概要描述过:电路尺寸,工作频率都有限制

网友AB:
对解析性的公式总是云里雾里,要是能像米国的漫画那样教学就好

网友AC(2016-02-24):
您的KCL方程推导,有点疑问:1、您首先就假设绝缘体介质中电流密度为0,可是在使用KCL计算电流时,没有绝缘体介质这个前提啊? 2、认为节点处(曲面内)对外无位移电流,这个观点是怎么得来的呢? 3、位移电流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您的KCL方程推导,有点疑问:1、您首先就假设绝缘体介质中电流密度为0,可是在使用KCL计算电流时,没有绝缘 ...

1、您首先就假设绝缘体介质中电流密度为0,可是在使用KCL计算电流时,没有绝缘体介质这个前提啊?

如果“介质”非绝缘(意味着漏电),除非你将此漏电电流归入KCL,否则KCL还成立吗?

2、认为节点处(曲面内)对外无位移电流,这个观点是怎么得来的呢?

请考虑“电容”。

3、位移电流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请翻看《电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