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电机的驱动选择

楼主(2010-10-24):
一般的步进电机都用L297+L298驱动,因为我是新手,有经验的可否告诉我这套方案到底怎么样?听说散热好像不太理想,有没有更好的且较为经济的驱动方案选择,买做好的驱动模块划算吗?谢谢

网友A:
现成的模块一般100多就可以了,好点的300,比较划算的,自己做麻烦,费时间精力

网友B:
用全集成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做吧,,简单快捷

网友B:
非常简单的步进驱动芯片应用电路

网友B:
 原理图和PCB文件,99SE格式

楼主:
谢谢各位哈,对了有一中TH系列的驱动芯片,外围电路很少,这个怎么样?

网友C:
谢谢 触觉的爱 ,我收藏了。

楼主:
谢谢,触觉的爱,这个果断收藏,我还想知道L297+L298缺点在哪?

网友C:
我也想知道L298的使用方面,我这个片子往往SENSE引脚都直接接到GND,感觉不怎么对劲,按照手册上说应该串R到地,可是我串电阻后,串大了就驱不动电机,串小了跟短路似的,后来干脆就用0欧电阻。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用的。

网友D:
短路没问题,只是没有限流功能罢了

楼主:
那散热怎么样?一般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散热的问题重要吗?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的方案,太多了 主要由几大公司生产专用驱动IC
其实也可以自己做驱动。 步进电机驱动IC 其实就是双全桥 加续流二极管。
不同的iC 控制方式不同罢了
生产商主要有:
1.ST
2.Allgero
3.JRC
4.Trinamic

网友F:
对步进电机暂时也是一知半解的

网友B:
:lol 先让电机动起来,再去慢慢深入了解

网友G:
mark,,mark,,我也是做驱动器的,,哈哈 ~~

网友H:
看看,或许能用上

网友I:
TB6560不错,还带PWM细分驱动

网友J:
L297+L298驱动 散热太差, 昨天晚上在DIY时, 通电不到1分钟就非常烫手, 最后电机不动了; 虽然现在在上班还是在想是不是烧坏了.
建议,TB6560, O(∩_∩)O~在坛子上逛, 发现DIY基本都在用这两种方案,

自己打算买个TB6550,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一般速度不高的,电机停止了,机器人就立马不跑了?

楼主:
还有怎么样的底盘轮子设计拐弯特性比较好?

网友K:
当然,立马不跑了啊

网友E(2011-05-14):
最省钱的就是TI-L293D 一看资料 就知道了 再加个74HC04

网友L:
可以负责人的告诉你,一般不用这种东西驱动。比他复杂的多呢!

网友E:
会了就简单很,成本也少。 要实在不会 我给你提供资料  我都做出来了。

网友M:
L298N散热处理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M:
先参考下...

网友N:
11# liuziqiu2008 步进电机的工作电流还是较大的,好一点的驱动芯片发热会小点。电机本身也会发热。

网友N:
19# winkle.zhang 我用过TB6560,感觉不错。
●双全桥MOSFET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 6 Q(上桥+下桥)
●耐压40VDC,电流3 5A(峰值)
●多种细分可选(1/1、1/2、1/8、1/16)
●衰减方式分段可调
唯一的缺点:日本货。

网友E(2011-06-13):
要注意:设计电压 设计电流  应用领域

网友O:
我用过l298n卖不好就是国产的 没接负载有的都会烫手,还爆过2块后来无奈就换了TB6560A了 还是淘宝买一块呗 1路的80左右 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