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群中的高手,帮忙解决Altium Designer 6中精确移动的问题

楼主(2010-10-24):
我是用Altium Designer 6.9的,在实际应用中,遇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在PCB中选中了一片区域,包括N多的器件和布线,如果要将这片区域整体平移到其他地方,一般是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到要放置的新位置,然后松开鼠标左键。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精确的移动,比如我要求要将选中的区域(包括N多的器件和布线),向左平移 3.942mm,这种精确的平移,用上边介绍的方法是不行的,所以一直都在寻找精确平移的方法。

期望群中的高手,帮忙解决这个精确移动的问题。

网友A:
我的办法很笨
先在你的目的位置画一个点
然后选择你的对象
移动对象时一般都会指定一个基点
移动基点到你所画的定位的哪个点
也许就行了

这个办法很笨
呵呵

楼主:
有没有可以直接输入坐标的方法呀?

楼主:
下面转发一个网友提供的方法,此方法要改变栅格的单位。

有没有更加直接的方法了?

期待各位高手的回复。

cbstudy发表于 2010-10-24 22:0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教你一个方法。按一下步骤:
1. 点中PCB板任意位置,按键“CTRL+G”,待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你要的3.942mm,若出现的是以mil为单位的话,退出对话框,按键“Q”,切换一下单位后再重复这个步骤。
2。选中你要移动的区域,按键“CTRL+(上/下/左/右键)”,于是你所选的区域就移动恰好你设置的值。
3。按第一步恢复成原来的值。

网友B:
在2009版本里面可以的,6.9应该也可以吧。
先选中要移动的区域,然后

楼主:
谢谢 diweo ,高手呀,只是有一点不爽,软件给的单位都是 英制单位 的,没有 毫米mm 的选项

网友B:
你可以在“察看”菜单最下面一个“切换单位”,就可以在英制和公制之间循环切换。
不切换也行,对话框里直接输入 数字+单位 即可。比如,直接输入 10mm,或者10mil,系统会自动识别的。
类似的情况,在设计栅格大小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C(2013-07-09):
请教一下,在多层PCB中如何整体移动一片区域,连同顶层和底层的布线?每次移动顶层的区域,底层的线就不会跟着一起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