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工控上面用什么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0-10-24):
如题。温度范围0-200°。
精度不用很高。
有没有很好用的检测温度模块

网友A:
“一般工控上面用什么温度传感器?”
热电偶,热电阻,热敏电阻,PN结,液体温度计……都有。

“温度范围0-200°。精度不用很高。有没有很好用的检测温度模块”
市场上大把。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有许多种外形结构形式。要根据实际挑选

网友C:
工控场合,应该热电偶和热电阻用的最多。

要求精度高稳定就热电阻。
热电偶便宜。

网友D:
热电偶,如果你值是想看看温度多少的话就卖个成品,30块一个。如果你想拿温度传感芯片做项目的话,就买个传感器芯片。热电偶的便宜。但有专门的温度传感器芯片,输出数字信号,SH11,SH17不错,但价格贵。还有一些其他的芯片,你上网随便找找,很多。

网友E:
数字温度传感器很少有达到200度的,最高测量温度一般为150、175度。

网友F:
Honeywell的HEL和HRTS系列温度传感器应该可以达到这要求

网友G:
有这样的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D:
Honeywell的传感器不错,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