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RC振荡周期的计算

楼主(2010-10-24):
一个RC振荡电路,计算结果是:4436。516 S    而仿真电咱则是:1。959 mS
相差千里,不知哪儿出错了,望望兄弟们能解解。电咱图与附件中

我的计算公式:T=RC*LN[(V1-V0)/(V1-Vt)]
           v1=6 ,  v0=2.7   ,  vt=4.7

网友A:
没计算,估计你是单位错了。

楼主:
单位:V,欧,UF,
都没错,
就是怕相应点上的电压出错。但却没找出错点:dizzy:

网友A:
电压错不会错到数量级上。
根据你的电阻和电容数值,周期应该是ms到10ms这个范围。而你的计算结果是上千秒,差5~6个数量级。
最大的可能,是把微法当法拉,差6个数量级。

楼主:
呵呵,错误找到,正如仁兄所说,把微法当成了法拉,相差6个等级,所算的结果是5.493MS,模拟结果:4。328MS(因为我把电路修改了一下,所以结果与之前的数有点区别)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